AXD调试怪事请教各位

楼主(2009-06-02):
最近在学ARM,用AXD调试时查看寄存器窗口老是闪烁。以为是电脑的分辨率和频率问题,重新设置了,问题还是一样的。到我同事的电脑上试了就正常了。怪事哦?请教各位前辈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这个年代还在用AXD,太落后了,识时务就赶快转MDK

也是是KEIL FOR ARM 的调试器。

网友B:
窃以为MDK不是很好玩

以前用的时候某些ARM核不支持,只能干瞪眼

网友C:
RE

用什么编译环境  越来越茫然了

网友D:
没什么关系的,哪个方便就用哪个吧

网友A:
NETJOB 为啥不打开反汇编的WINDOW看看,

AXD对汇编调试的字体支持就超级垃圾,对ELF不支持!想用ADS1.2进嵌入式的大门,做梦去!

网友A:
俺喜欢有潜力的编译器,KEIL没有被ARM收购之前,

用ADS1.2还情有可原,到了今时今日,还在用已经停止了开发的ADS1.2,俺只能说一句,无可救药了!(语气有点重!可能会引来砖头!)

网友A:
俺仅用它的DEBUG功能,编译用GNU的工具链--WINARM

爱啥设置就啥设置!

网友A:
KEIL MDK 最令人称道的就是字体的设置,

除了源码可设置之外,反汇编也能选择设置,调试汇编代码成了一种享受!

网友A:
NETJOB 不是有WINGGLER吗?就用HJTAG代理就得了,

流行ARM 一网打尽!使用GNU的工具链,以不变应万变----这句话是陈渝博士讲的!

HJTAG 内嵌两种帮助,一种英文,另一种中文,这是是中国人的骄傲!不得不敬佩此软件的作者21大侠!可以向国家申请领取5000元/月的文化基金了!

网友E:
这边大侠真多

但好像没有一个直接回答了一楼的问题啊?
简单地舍弃ads,好像不是最好的办法吧。

楼主(2009-08-26):
看了有点晕哦,我目前是用的ADS,更高级的还没有尝试过:loveliness:,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F(2009-09-25):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观察memory窗口也会闪烁。 LZ解决了没有?
而编辑窗口是不闪烁的。是不是仿真器刷新太频繁?

网友G:
现在就MDK和IAR,

网友F: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观察memory窗口也会闪烁。 LZ解决了没有?
而编辑窗口是不闪烁的。是不是仿真器刷新太频繁?
引用 网友F:

昨天换台电脑,就不闪烁了。
可是刚才用AXD做实验时,这台新的电脑也闪了。:dizzy:

网友F:
原来是这样:
在仿真调试时,拔掉仿真电源和仿真头JTAG.processor register 窗口还在闪烁。因此排除硬件因素。
于是怀疑哪里设置的了不断刷新processor register 窗口。
把菜单一个一个查找。发现option->configure interface->Timed refresh->enable timed refresh选项被允许了,改为禁止,即禁止定时刷新,按下确认退出即可。即每单步执行一次,刷新一次。不再连续频繁刷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