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诚心求请教.

楼主(2008-09-08):
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有C基础,和汇编基础,做过51单片机,对ARM2410有些了解.感觉基础还不错,就是没有人指点,没有资料.现在我想学习自己写BOOTLOADER,但是我现在手上只有一个别人写好的源程序,但注释很少,然后就有一些在网上搜到的对BOOTLOADER的一些肤浅的介绍.就没其它资料了.现在只能看着那本拿到几千行的源程序发呆.看不懂,没人详细的介绍资料.现在就希望各位有这方便介绍硬件初始化啊,复制到SDRAM,启动内核啊等各部分详细步骤的资料.或者有其它更好的办法,也希望能指点一二....
邮箱:c.sunway@163.com

网友A:
如果楼主想自己写bootloader,那可以先将要写的bootloader功能

例出,不知如何下手时再参考现在的.如果楼主只写研究启动代码,而不是bootloader,那么楼主可以找任何一个应用都会包含启动代码(如2410init.s),它们都基本相同.注:硬件初始化,复制到SDRAM等都在启动代码中完成,要注意启动代码和bootloader的区别.

网友B:
板主真是醍醐灌顶呀,我也经常混淆启动代码与BOOTLOAD

顺便再问几个问题:1、一般情况下BOOTLOAD用来从PC下载映像文件到目标机很容易理解,但如果系统已经烧录到目标机了,BOOTLOAD在目标机开机加载系统的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当然下载BOOTLOAD和此时的BOOTLOAD可以是两个不同的BOOTLOAD)
2、启动代码和操作系统的关系,应该是肯定先启动再加载操作系统,如下图,那么图中何时将控制权交给操作系统?

网友C:
建议

我建议你可以上www.rjpeixun.com上的技术论坛进行询问

网友A:
re sxggj

1.如果系统已经烧录到目标机,那么Bootloader的作用就是将保存在Flash中的系统复制到RAM中再引导启动操作系统.
2.启动代码就是处理器复位开始执行的很少的一段代码,用于初始化一些需要的硬件(如RAM等),每个应用程序都会包含它.所以最好不要将其具体的某个应用程序(如操作系统)等和它相提并论

网友D:
LZ方向错了,BOOTLOADER不是这样搞滴,

最好先用现成的BOOTLOADER熟悉一下,然后看看硬件初始化部分,串口、网口、flash就行了,没必要纠缠于细节,源码就是最好的注释,源码是最全的文档啊,有源码你还需要看什么其他文档呢?

你可以看下《u-boot(uboot)在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上的移植》,做BOOTLOADER知道这些就足够了。

BOOTLOADER相当于BIOS,可以从flash、NFS、CF/SD卡、U盘上启动引导OS。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楼主:
RE

今天看了2410INIT.S,基本了解各部的分的作用流程,只是其中的细节,还是有点云里雾里

网友E:
是啊。难啊

网友F:
回复主题:初学者,诚心求请教.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