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29sf040编程问题,请各位大虾赐教

楼主(2007-01-07):
我这几天看了很多关于flash (比如sst的)的程序,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懂,他们的读写程序部分为什么好象都没有指明flash芯片要求的时序?比如说使we=1(写);ce=0(片选) 之类的语句好象都没有啊,这是为什么啊 ?是不是 读写 时序已经暗含在里面了呢?

楼主:
广告可恶!

网友A:
MD,就没人处理一下吗?

网友B:
你从头到尾看过datasheet了吗?

至少我看过的SST FLASH的datasheet中,后面都有若干个TIMING DIAGRAM。
那里有所有的信息。

楼主:
看过了,是有TIMING DIAGRAM,但是

我看到的很多sst程序,并没有时序描写的语句

网友B:
时序往往在硬件设计时就关心了

也就是说,FLASH一些引脚的操作时序必须由微控制器的读/写操作所产生的时序来配合实现。
微控制器的读/写也都有确定的时序序列。

楼主:
非常感谢你啊John_light兄弟,

我对sst29sf040写是由reset和/WR相或产生的,而读信号是由/RD和地信号相或产生的,有的芯片时钟是由单片机的ALE端经D触发器二分频得到的,这些情况是否也在你的表达范围内呢?即直接使用总线进行时序控制,操作由MCU内部硬件自动完成。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一句话:FLASH的操作时序是确定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与也好,或也罢,分频也行),你想正常地操作它就得生成符合要求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