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人用USB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可以将数据送入ar

楼主(2007-01-09):
有没有人用USB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可以将数据送入arm的?

网友A:
增加usb接口没有问题

增加usb接口没有问题,呵呵,关键是数据采集的要求

网友B:
re

USB只是一个接口,最多是按照他的协议传输已经采集的数据,但你的数据具体怎么采集你没想好吧?

网友C:
凌晨顶贴

MCU+USB D或MCU核含USB D,采集,然后通过ARM的USB汇总.
---------------------------------------------------------------------
凌晨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