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出个注意

楼主(2007-01-09):
(无正文)

网友A:
不太可能.我所见的ARM芯片都是全速的,而不是高速.

网友B:
mac解析?

是网络上和phy配对的那个mac,还是mac地址啊。
如果是前者,就别想了。除非用Fpga.

网友B:
你参考我的FPGA_core设计。

那里面有PHY+MAC的设计,有可能可以实现100M的,10M的问题不大。连PHY都省了。
usb2.0你可以用我的外扩的66个GPIO接芯片实现。不过,你得先搞定FPGA.
该图有详细的说明。如果你足够NB,
也可以不用芯片,自己用VHDL实现。
只需要把我的1.1的usb phy换成usb2.0高速的。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5&page=1&t=2394705&tp=%u60F3%u505A%u4E2Aat91rm9200%u7684%u5C0F%u677F%u5B50%uFF0C%u6709%u611F%u5174%u8DA3%u7684%u5417%uFF1F%28%u6362FPGA%u4E86%29

楼主:
谢谢大家建议

对不起,我可能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现在重新描述一下:
    我要做的是一个无线通信系统。首先源数据从PC上发出,经过USB(或者以太网接口)编程并行数据;之后经过ARM。ARM里面把计算机的数据打包,然后送到FPGA做基带调制,最后把调制数据通过射频发送出去。
   接收过程相反。
   现在要求是:接收和发送是同样的电路,时分处理接收和发送。希望USB接口(速率能够达到100Mbps)或者以太网接口(100M以太网接口)。
   请问这样的系统,ARM(里面处理还是比较复杂的)的速度是否能够承担?

网友C:
.

to fuquan
你说的貌似,802.11a/b/g的wlan芯片吧,或许仅仅只是baseband+mac+usb device。
也许你反向crack一下atheros的片子容易一点。

网友B:
把arm省了,用FPGA就够了。

arm和FPGA的连接也是很麻烦的。还不如直接用软核。
而且,FPGA对一些关键算法可以硬件加速。

楼主:
谢谢大家建议

to whereis  虽然802.11能够提供108Mbps,并且已经是做成芯片了,不好处理呀。并且,但是我要考虑升级呀。
to wangkj 直接使用FPGA来处理我要做ARM里面做的东西,比较困难呀。里面是一些协议的处理。从逻辑上讲,串行处理比较多,用FPGA编程起来会死人的。所以我才考虑用ARM来做。来这里问大家的是ARM的处理速度是否能够满足我的要求?
谢谢大家建议

网友B:
fpga是先生成一个cpu,你在这个cpu上编程。

不是直接在fpga上编程。

楼主:
to wangkj

fpga是先生成一个cpu,你在这个cpu上编程??
这个没有搞过也,麻烦能否讲清楚一点,非常感谢。
还有一点是,我可不可以把ARM的PIO管脚当成一般的IO,这样跟FPGA连接不就是总线形式吗?如果这样的话,连接应该是很容易的吧。

网友B:
去opencores.org 看看

从google搜索NIOSII和LEON关键字。这都是软cpu.xilinx也有类似的。
arm连fpga在linuxforum.net有专门的一个讨论。你去看看,就知道为啥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