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阿南

楼主(2007-01-10):
  先谢谢你,邮件收到了

  我用keil编译I/O的实验程序的时候提示错误
“IO.SCT(7):error:L6236E NO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no section to be FIRST/LAST"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还问一下启动文件*.s  在项目编译时应该这样设置?
 还是只放到编译的文件夹下就可以了??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用过keil来编译ARM程序,OO比较熟,可以请教他

由于给你的都是在ADS下编译的,你最好装个ADS,这样就少些麻烦

网友B:
ADS的启动文件跟keil的启动文件是不一样的~~~~~~~

头文件的定义也可能不一样~~~~~

楼主:
谢谢了

  IO输入输出基本搞定了,其他的还在学习中,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