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RM9200串口调试求教

楼主(2007-01-11):
请问各位有没有在AT91RM9200上调试过串口的经验呀,我是新手,手边又没有相关资料,想问一下有没有串口收发的例程,发给我学习一下,谢谢了!
还有就是那个9200上那个DBGU和USART有什么联系这些啊?

邮箱:cbc326@163.com

网友A:
先的是主板是否工作的代码

针对的是EK的线路板
#add by wkj for LED test Debug
        mov r0,#0
        sub r0,r0,#2544 @;-2544=0xfffff610,PIOB_OER
        mov r1,#7       @;all LED will light
        str r1,[r0,#0]
        mov r2,#7       @;clean all led
        str r2,[r0,#0xfffff630-0xfffff610] @PIOB_SODR
        str r1,[r0,#0xfffff634-0xfffff610] @PIOB_CODR
#end add

网友A:
entry.S

        ldr r3, =0xfffff200 @;Serial out A
        mov r4, #0x41
        str r4, [r3, #28]  @;DBUG_THR=0x41 "A"

网友B(2009-10-18):
DBGU和USART在串口通信上,没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