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很有趣的USB寻址的问题

楼主(2007-01-12):
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USB只有4根线,除了电源和地,就2个数据线,当我一个HOST挂多个USB设备的时候,HOST是如何识别各个USB设备的地址的呢?
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A:
楼主知道什么是总线复用吗?什么叫码分复用?

好像没那么有趣吧,哈哈

网友B:
一个HOST挂多个USB设备只是逻辑上的说法。

物理上可不是这样的。不信你把两个U盘四根线并联后插到USB HOST看能不能找到两个U盘。

网友C:
这里还有......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t=2409133&tp=%u95EEcomputer00%u4E00%u4E2A%u95EE%u9898%7E%7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