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LCD驱动板的进来

楼主(2007-01-12):
有谁自己做过液晶到MCU的接口驱动板吗?

能否讲讲,驱动芯片怎么选?

液晶板上的接口都什么类型的信号?

网友A:
尽量使用非日产的LCD/驱动芯片,请说说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LCD

网友B:
re

我做过SHARP的3.5寸屏的驱动板,买屏的时候给带的时序转换芯片,你可以问厂家要参考电路图的。主要的信号线有:时钟信号,垂直同步,水平同步,数据信号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