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91SAM7X256 做过ETHERNET MAC通信的.或相关资料

楼主(2007-01-12):
用AT91SAM7X256 做过ETHERNET MAC通信的.或相关资料给小弟提个帮助.
发邮件cwj19790304@163.com

网友A(2007-04-10):
我也想学啊

我也想学啊

网友B:
给大家推荐一款AT91SAM7X256开发板!

 详细参数
本评估板包含以下接口:
*USB设备接口一个
* 带RTS/CTS的RS-232串口两个
*DBGU RS-232串口一个
*JTAG/ICE调试接口一个
*串行CAN总线通讯接口一个
*MII 10M/100M以太网接口一个
*三个缓冲模拟量输入,一个PWM输出
*可控电源LED一个,通用可控LED4个
*五个按键输入
*DataFlash&reg; 卡插槽
*全部I/O扩展插槽
*Atmel 16Mbit 串行DataFlash&reg;(AT45DB161C-CNC)
* ATMEL串行EEPROM 的焊接位置一个

AT91SAM7X256-EK评估板标准配件
*AT91SAM7X256-EK评估板一块
*7.5V/1A直流电源一个
* wiggler调试电缆一根
*串口线一根
* usb线一根
*网线一根
*资料光盘(一张)
  光盘中包含:AT91SAM7X256数据手册、AT91SAM7X256评估板说明、评估板例程FreeRTOS操作系统+web服务器例程
详情请登陆:www.minsystric.com
msn:minsystric@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