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TFT触摸屏的触摸感知问题?

楼主(2007-01-16):
    一般的触摸屏模块怎么把触摸信息给用户呢,给出几根IO线就可以吗,是模拟电压还是什么?
    我看到有只给出四条IO线的。

网友A:
电阻串联分压

楼主:
谢谢,但是我模块输出的四IO怎么表示呢?

    四根IO是模拟电压吗?还有即使是模拟电压也很难知道是在屏的什么地方吧?

网友B:
采集的模拟电压还要和实际大小的LCD屏对应起来,就是指校

可以搜搜关于触摸屏的**。以前疯海龙大侠写过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