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otorola的龙珠的问题

楼主(2007-01-16):
我开始用龙珠的MX21芯片开发。看datasheet有点不明白,请教各位。
关于开发板烧写flash的问题。龙珠跟普通的arm烧写flash的方式有点不同。普通的arm是用jtag直接烧写,龙珠则是pc通过usb或者串口与芯片中的内部rom(irom)中的程序通信,传输image到龙珠上,再由龙珠去烧写flash。那是不是如果换块flash,就要修改irom中的flash驱动?

网友A:
有这样的区别吗,不会吧

网友A:
好象确实是的

刚刚问了下我们的开发板上标配是没有JTAG的,如果要用JTAG的话,需要一个特定的软件。

楼主:
那如果每次换flash的时候都要用iRom中的程序去烧写

那么iRom里面的程序也要随着flash的不同而更新啦.那如何更新iRom的程序呢?还是iRom的程序是不变的,只要更新PC端的程序控制烧写就行?疑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