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把s3c2410的TFT设成800x600,只要Enable,就重启?

楼主(2007-01-17):
为何我把s3c2410的TFT设成800x600,只要Enable,就重启?

网友A:
支持800x600

网友B:
2410我倒是没用过!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你用的SDRAM是133M时,随机读仿问的速率最高只能到19M.就算连续突发的速度最高也只能到66.6M,而且这些速度还是没考虑SDRAM的自刷新操作的影响的.
800X600的屏在70Hz刷新率时的数据传输率是33.6M(由于2410的LCD缓存小,实际值是要高于这个值的,为什么在这儿就不解释了).  这时你可以看看整个系统还有多少内存带宽.而且一旦你的系统中的随机寻址比较多时.你的内存带宽会更小,可能连LCD都满足不了.
当然,理论上内存带宽变小应不致于让2410死机,但我想如果你的预取指终止什么的没处理好时就有可能出现这一情况.  还有就是你的内核缓存有没有打开.如果没打开,估计你这时的2410不会比一颗MCU快多少.
本人没用过2410,以上只是从内存方面的一个片面分析. 如有不确切的地方还请见谅. 根据上面的情况我认为2410在使用SDRAM时不太适合大分辩率的LCD.用在320X240什么的应是合适的.

以上分析是指LCD的色彩数高于16位.内存接口宽度为32位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