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10test中一个宏定义的问题

楼主(2007-01-19):
三星2410test中2410addr.h文件内有下面一个宏定义

#define ClearPending(bit) {
                rSRCPND = bit;
                rINTPND = bit;
                rINTPND;
                }
//Wait until rINTPND is changed for the case that the ISR is very short.

例如使用 ClearPending(BIT_DMA0);   // #define BIT_DMA0       (0x1<<17)

不理解 rINTPND;  这一行是什么意思?
忘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在c语言中表示续行,因为define这种语句要求一行写完

所以如果要写多行,必须用续行符,表示本行未结束

网友B:
s3c2410得INTPND表示当cpu处理中断。。。

s3c2410得INTPND表示当cpu处理中断调用中断处理函数时把相应的位置1,表示正在处理这个中断,它不能自动清0,需要我们手动清,如果不清会出问题得。他类似软件置1,SRCPND和EINTPEND当中断到来,CPU置把相应得位置1

楼主:
谢谢两位,可我还是不解??

可是只有一个指向寄存器内容的指针有什么用处,又没有任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