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外接LCD不能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7-01-24):
2410外接sharp LCD, 启动windows ce 时候,屏幕先出现树状等间隔蓝绿黑条,然后就黑屏,最后能显示一些树状条,但是没有windows界面显示,从超级终端看,windows ce已经启动,触摸屏也能工作,请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是不是高压条损坏或者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A:
re

时序设置错误,在platform.reg里修改下配制

楼主:
问题是原来是好的,没改过设置, VGA输出也是好的

网友A:
re

时序转换芯片坏了吧

楼主:
VGA输出是好的

现在有时候能显示win ce 界面,但是有屏幕上有横状细条向上滚动

楼主:
re

我换了个电源,现在开机一开始屏幕先出现竖状等间隔蓝绿黑条,然后就黑屏,等一会后LCD上出现wince 界面,但是图像有轻微抖动,并有多条横状细线条向上翻滚,请教原因

网友B:
有可能你的电源不好!你测一下电源是的纹波是不是很大

网友A:
re

换个开关电源,再看看时序是不是设置错误~
换个好屏幕再试下,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以上情况都没问题,只能说明驱动电路有问题。

楼主:
电源功率不够会不会造成这个现象?

现在用5v,1A的开关稳压电源

网友B:
和电源的功率无关!不好的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不稳

纹波很重!过大话足以影响芯片的工作!

楼主:
换过电源了,换了个好电源

现在的现象是

深色背景的有轻微抖动,同时有多条横状线条向上滚动,白色背景的有剧烈抖动,图片整体向上移动半个屏幕,也有横状线条向上滚动

是不是屏坏了,还是屏线接触问题

网友B:
你的帧频是不是太高了!液晶接受不了啊!

网友C:
很明显

是接插件的问题,接触不良

网友D:
vcom 调节

可以调节VCOM试试,

如果调这个没用,就是你的驱动设置有问题(VBSP灯的设置),和电源关系并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