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出一个以太网的方案

楼主(2007-01-24):
我这边想做一个产品,对价格比较敏感,功能是要一个网口,四个按键,一个LCD,就这些,不知该用什么CPU合适?

网友A:
用普通51加8051就行

不过要扩展外部ram

网友A:
RTL8019网口芯片!

楼主:
这样的组合速度怎样?

与服务器的通讯协议好写不?可不可以过网关?

网友B:
关键看你需要实现那些功能

使用uIP能节省很多资源,不过速度什么的当然快不起来。我现在正开始学习,用Mega32+8019。M32速度快,另外有2kBRAM,不扩展RAM可以实现简单的的应用。

楼主:
我的功能很简单

只需向上位机传送几个字节的数据即可。
我对网络这方面不大懂,据说要分几层,而目前不同的类似于uIP的协议程序所实现的层也不一样,我也想更多的了解一下,我的要求就是能实现我的功能就行。

网友C:
硬件便宜,软件工作量很大

这是一个矛盾,没办法。除非几十万的数量,否则不值。

网友A:
你的要求,完全可以用51+8019来实现

虽然速度不高,但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可用51+DM9008AE来实现

你的要求完全可用51+DM9008AE来实现,其中DM90008AE介绍如下:
DM9008AEP (48-pin/LQFP, MP Now)
●    10Mbps w/HP Auto-MDIX
●    Local-Bus / uP interface (byte/word)
●    Support TCP/IP checksum offload & Early Transmit
●    Built in 3.3V to 2.5V Regulator
●    3.3V with 5V tolerant I/O, 6 GPIO Pins

楼主:
楼上,DM9008AE与8019比有什么不同?

DM9008AE我不大了解,不知道其性价比怎样?易采购不?性能与8019区别大不?

楼主:
从网上找到

DM9008AE与RTL8019AS,CS8900A,AX88796的性价比分析!

DM9008AE(10M,MAC+PHY+SDRAM),现在简介如下:
    1.DM9008AE是3.3V供电,6个GPIO接口;而RTL8019AS和CS8900A都是5V供电,功耗要比DM9008AE高很多(见DATASHEET);
    2.DM9008AE的封装是48PIN/LQFP;0.25um制成,而RTL8019和CS8900A封装都是100PIN/LQFP;体积比要比DM9008AE大得多;
    3.DM9008AE与RTL8019AS和CS8900A比较:升级更加方便快捷,PIN对PIN,脚对脚,硬件上无须改板;软件方面只需要更改2行命令;
    4.RTL8019AS和CS8900A,都是老产品,采用的是NE2000驱动,因为NE2000先天设计上有一些缺陷(有BUG存在),使更改其驱动十分麻烦;而DM9008AE采用的是LINUX驱动,使更改驱动程序更加灵活方便;
    5.DM9008AE/DM9000AE独特的TCP/IP硬加速功能可以节约CPU的资源,使网络的上行,下行速度加快!
      6.RTL8019,CS8900A,AX88796的价格和DM9008AE/DM9000AE比较起来,也没有什么价格优势;

网友E:
.

比来去没意思,关键是你想做到什么价位,3$或5$或10$,然后再说。

当然,你可能说越低越好,那就叫ic公司白送你吧。

网友E:
.

21ic这个地方ic公司的FAE应该还是很多的。

楼主:
目标价在130左右

主是两大部分占成本:128x64的液晶,MCU+网络
其它的就没什么了,壳体另算。

网友A:
DM9008AE多少钱一片?

网友F:
那你也可以考虑一下AT91SAM7X128

网友C:
12864 的lcd价格差别很大

高的有80,便宜的得50.总成本控制到130比较困难

网友G:
130元没问题

网友H:
我做过44B0X+RTL8019AS,不知合不合适.行的话请联系我

网友I:
一个10块钱的51,加个18块钱的8019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