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谁有义隆单片机单字节除以单字节除法程序?急用啊!

楼主(2007-08-13):
(无正文)

网友A:
对于这种芯片,除法都得用移位相减比较的方法来做。

网友A:
如果真急用。可以装个PIC的C编译器。看看

它把uchar/uchar的语句编译成什么样了。
推荐HITECH PICC

网友B:
偶写过,不过很久没用了

UcharDiv:
;R2=A/R1   R0=A%R1   R3,R4 temp
;if divded by zero R2=R0=0
        MOV     R0,A
        CLR     04H
        CLR     R4
        BC      03H,0
        MOV     A,@0x0FD
        ADD     A,R1
        JBS     03H,0
        JMP     UcharDiv6
        CLR     R3
        MOV     A,@0x0F0
        AND     A,R1
        JBS     03H,2
        JMP     UcharDiv1
        MOV     A,@0x04
        MOV     R3,A
        SWAP    R1
UcharDiv1:
        CLR     R2
        BC      03H,0
UcharDiv2:
        INC     R3
        RLC     R1
        JBS     03H,0
        JMP     UcharDiv2
UcharDiv3:
        RRC     R1
        MOV     A,R1
        SUB     A,R0
        JBC     03H,0
        MOV     R0,A
        RLC     R2
        DJZ     R3
        JMP     UcharDiv3
UcharDiv4:
        JBS     R4,7
        JMP     UcharDiv5
        COM     R2
        INC     R2
UcharDiv5:
        JBS     R4,7
        RETL    @0x00
        COM     R0
        INC     R0
        RETL    @0x00
UcharDiv6:
        RRC     R1
        JBC     03H,0
        JMP     UcharDiv7
        RRC     R1
        JBS     03H,0
        CLR     R0
        BC      03H,0
        RRC     R0
        JBS     03H,0
UcharDiv7:
        BC      03H,0
        MOV     A,R0
        MOV     R2,A
        CLR     R0
        RLC     R0
        JMP     UcharDiv4

网友B:
这个版面太冷了

网友C:
我博客上有

http://hi.baidu.com/missbabywq/blog/item/81c9737b161e78f70ad187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