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MC 的C编译器怎样?

楼主(2007-08-24):
现在俺有个案子打算用义隆的IC,看了一下它也有C,问下各位用过的,怎么样?能不能用?如果是很弱智的话,俺还是用汇编了,怕耽误时间.

网友A:
将就用

用过几个项目,至少不坏

网友B:
有进步

每个版本都有进步,虽然还不满意,希望他能做得更好

网友C:
编程思想

用C主要是简洁!但汇编主要是精度更好!两者可以混合编程!

网友D:
用EMC做这不少项目,一直都是汇编。没有试过EMCC。

网友E:
最新的版本还不错

网友F(2007-09-27):
最新的 也发现不少问题

网友G:
用的有点怕 .....

我用EM78P260,定义一个数组
他给我分配到第二个PAGE比较后的地方了。
要知道ADD PC,A 必须将表格放在每个PAGE的前 256行
程序跑飞了 ......
请教大家有没有办法将变量绝对定位?就像 C51 的 _at_ 关键字那样
另外还是260,进中断向量的时候,自动切回到 bank0,
但是貌似没有切换回到page0,如果中断服务有jmp指令的话就惨了。(飞...)
PS
中断入口,那堆保存现场和保存C变量的汇编代码,很是恶心 .......

总之就用了几天,抱怨多多,唉....希望以后改进的更加好一点吧。

网友B:
楼上把EMC的C语言缺陷发现了好几个

1、中断保护参数过多
2、函数传递参数,损耗也不小
3、变量不能用户指定定位

网友F:
汇编都还有不少问题,我是不敢去碰C的

网友:
C 更加 省 工夫

网友F:
省工夫,肯定的,但代价也是有的。

就是代码,执行效率

网友B:
在试验义隆的C

函数带参数和局部变量的问题已经OK了,而且局部变量可以自动覆盖。
其他的,发现了再告诉大家。

网友H:
我也在用,也发现不少问题,现在代码太大了

我也在用,也发现不少问题,现在代码太大了,很郁闷

网友B:
建议

先从小的案子开始使用C开发,否则编译器的问题折腾自己就不值得了。
小案子,方便看产生的汇编,并且船小好掉头,大不了回来继续用汇编(^_^)

义隆的C是委托上海一间公司开发的,应该还在继续完善中,毕竟C是大势所趋

网友I:
其实可以模仿PIC的C编译器来做。

指令大体兼容的。
楼上的有没有搞C编译器呀?

网友J:
Microchip也是基于gcc做的c编译器

网友B:
EMC的C不是移植GCC的

至少现在的版本不是,以前的版本没有分析过。
MicroChip的编译器的来头,没有研究过

网友H:
还是小心用为好

我最近在用它的C编译器,发现的问题反馈到它们的总部,还是能及时帮你回复的

网友K:
OK.

TO 10楼:

 EMC的C的变量可以定位到指定的地址啊。

例如:unsigned int mydata @0x22:bank0 ;

网友B:
最新版的C编译器

应该说还不错,bug在所难免,哪家的C不是用时间稳定下来的。
关键是对用户提出bug的修改速度

网友L:
C语言

ElAN的C现阶段是存在不方便的地方,但他们在使用手册上都有说明.只要注意一些不好用的地方,在写程序时注意使用它还是很方便的.
1、中断里有使用汇编来做保护且要注意中断程序是否有使用到0x10~0x1f里的变量,如有要记得要保存,否则程序会飞;
2、字以上的优化做得不是很好;
3、ROM数组转换不是很好;

但变量是可以定位且表格不是只能入在一页的前256个字节。

网友B(2007-10-30):
RISC单片机的C都会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M(2008-04-06):
给个RAM清零程序呀,我正在学用C,谢谢

给个RAM清零程序呀,我正在学用C,谢谢
fzy-666@163.com

网友M(2009-03-27):
汇编

EMC我一直用汇编,AVR我用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