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庆祝板块改名,发个RC测NTC电阻测温的全套:

楼主(2007-09-09):
用的sh66p12。
RC测温原理可到程序匠人的blog上看。

楼主:
包含文件:SH66P12.inc

;SH66P12 include file,Create By James Peng
;Register Defintion:
IE    EQU    00H
IEX    EQU    08H  ;IE.3 PORTA.0
IET0    EQU    04H  ;IE.2 timer0
IET1    EQU    02H  ;IE.1 timer1
IEP    EQU    01H  ;IE.0 PORTB

IRQ    EQU    01H
IRQX    EQU    08H
IRQT0    EQU    04H  ;IRQ.2
IRQT1    EQU    02H
IRQP    EQU    01H  ;IRQ.0

T0MOD    EQU    02H
T1MOD    EQU    03H

TL0    EQU    04H
TH0    EQU    05H
TL1    EQU    06H
TH1    EQU    07H

PA    EQU    08H
PB    EQU    09H
PC    EQU    0AH
PD    EQU    0BH

LPD_ENABLE    EQU    0CH
BOND_OPTION    EQU    0DH

TBR    EQU    0EH
INX    EQU    0FH

DPL    EQU    10H
DPH    EQU    11H
DPS    EQU    12H

LCD_CONFIG    EQU    13H
ALARM_ENVELOPE    EQU    14H
DUTY_SELECT    EQU    15H

网友A:
板块改名?是那个版改的?怎么没找到?

网友A:
看到了,是EMC单片机

网友B:
呵呵emc单片机还没有改过来啊

楼主:
呵呵,希望通过这个例子,说明低端单片机是如何

在成本上斤斤计较的。
程序是很A的。嫌烦的同志可先留着,等要用 RC测NTC再当参考。

楼主:
忘记版权声明了。

以上帖子的原理图和程序版权属于pheavecn,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网友C:
支持改版

新的版名更适合目前的状况

网友D:
板块名字已经改了,但是左侧的列表里还是旧名字

需要请程序员修改网页页面

网友E:
E2选择不当

对于SINO/PIC这样的具有高阻的MCU,三极管就没必要了,E2选择也有些商榷的地方,又加了一个R6就又多了一些麻烦……

俺搞一个简单的图纸,用的PIC16C57C,做到-45~110度测量,分辨率0.1,精度1度。

网友D:
板块名字已经改好了,并且已经移到“嵌入式系统”里

大家多支持吧

楼主:
欢迎讨论:

1、sh66p12的IO口不是全双向口。此例中通过熔丝设为OC的输出。
所以需要加三极管来给电容充电。
2、至于E2的选择,是由于sh66p12@500KHz的速度较低,为达到较高的分辨率,电容需要选的大些。不过图中画成电解电容确实误导大家了,现在0805的独石贴片电容可以做到1uF了。
   PS:最好不要用铝电解。
3、10K是基准电阻,采取如图接法,可以最大限度避开IO的非线性,NTC在温度高时,阻值小,IO口电流太大,就会产生非线性。

yewuyi用的PIC,全双向口,其实R13这一路IO是可以省掉的。只是放电时间要设长些。8M的速度,用474,分辨率是可以做到很高的了。不过在高温时,NTC电阻小,开始充电时IO会产生小小的非线性,影响精度。

网友F:
hehe,原来改成国产单片机了

网友G:
刚好用到

学习中。。。。

网友G:
RC测温原理可到程序匠人的blog上看。

找了半天,没找到

楼主:
To:自民,简介RC充放电测电阻原理

呵呵,记得以前匠人的blog有一篇简单介绍了RC充放电测电阻原理。不过我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这里就简单说一下:
RC充放电基本依据:
1、MCU IO的门槛电压的稳定性。一般来说MCU IO的输入电平有TTL、CMOS、施密特等等,但是基本上从高电平到低电平或反之的门槛电压都是电源电压和芯片温度的函数。所以做RC充放电测电阻必须保证电源电压的稳定性(至少在充放电周期内)。温度稳定性可以不予考虑,因为温度通常变化缓慢。
2、理论依据是RC上电压从一个值变化到另一个值(VDD到门槛或地到门槛)的时间与电阻和电容都成正比。由于电容是固定的,所以我们通过充放电可以得到一个时间,换算成电阻。在将待测电阻与基准电阻比较,得到待测电阻的阻值。

网友H:
不少国产单片机都内含R TO F,精度就可到0.1以下了

如HOLTEK的HT47系列,这种还是主要用于电子体温计上

网友C(2007-10-28):
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RC测温节约成本

网友I:
我是新手我是新手

我是新手我是新手

网友C:
不错,很经典的电路

回头整个Protues器件把你这个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