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目前AD型MCU的现状

楼主(2007-09-11):
目前AD型MCU的现状:
目前很多厂家推出AD型的MCU,但是很多厂家,即使著名的厂家也没有
给出A/D的一些基本参数电气特性,只是给出AD的位数.转换时间,做
一般简单的应用还可以,这也许是AD型的MCU一大特色.有兴趣可以测
试各厂家AD型MCU的特性.

ADC的一般主要参数.
1.ADC的分辨率即精度.通常用位数来表示.在一定的范围内;位数越多
精度越高;分辨率率越高由于模拟电路和开关电路的噪声常常限制了
分辨率的提高.仅仅依靠无限制的增加ADC的位数也不能提高她的分辨率.

2.转换误差:ADC的转换误差有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是指与输出数字量对应的理论模拟值与产生数字量的实际模
拟值之间的差值.这一差值用数字量的位数来作为度量单位.例如+/-1LSB

3.偏置误差.

4.增益误差

5.线形误差.实际的曲线偏离理想曲线的最大值.

6.转换时间.转换时间与AD的转换原理密切相关,双积分AD转换慢,SAR AD
转换时间快.

7.对电源电压变化的抑制比.
电源电压抑制比(PSRR):用改变电源电压是数据发生+/-LSB变化时对应的
电源变化范围来表示.

8.温度系数.AD 受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程度.
;===================================================

网友A:
..

到目前为至,还没有注意过呢...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

XEMICS的 单片机里面AD是ZOOMING ADC 12~16位可变的,什么原理?这种16位的AD分便率能达到+/-LSB么?

网友C:
好像ADI的单片机就介绍的比较详细

还有TI的

网友D:
C8051Fx的AD参数很详细啊...

网友E:
楼主把他们的AD参数贴出来,大家分享

网友F:
我用宏晶的!

我用宏晶的!12C5410AD,把转换速度调到最慢的时候还行,可一旦把速度调快点就不行了!!

网友G(2007-10-30):
目前很多单片机的AD转换

其参考电压可以选择VDD,也可以使用外部单独参考电压
这样也可兼顾性能与成本

网友H:
c8051的还可以

网友I(2015-09-12):
这个确实,里面都是没有给ADC的内部参数结构,有时候只能调程序来解决信号源阻抗和采样速率的问题!!嗨,但是确实芯片自带的AD确实有点儿漂,STC的我用着还算是最票的,就想MSP430的和PIC的和STM32的(哈哈,就简单的用过这些的芯片)效果都是很好的!!!就算是是一个8位的外设AD都比内部的10位AD好用!!真心的,要不是为了省事儿(当然做的小玩意儿只是自己做着玩儿的),和剩钱是吧!!当然啦,我是新手,技术还差的很远,说不定高手就可以把不好的芯片功能用的很好呢!!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