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MC 单片机内部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7-09-14):
EMC 单片机内部时钟的问题
    如何在不烧写程序的情况下,知道其内部校准后的频率,
    我的系统使用内部8M的频率,可实际读出来的内部时钟频率在7.7M~8.13M之间.

网友A: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啊?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B:
可以采用先烧一段程序,第一条指令为NOP

用这段程序测试频率。
然后再烧真正的程序,NOP可以再次烧写跳转指令。
不过这个方法只能减小芯片个体差异,不能解决电压、温度产生的漂移。

网友C:
pheavecn大侠的法子不错

楼主:
pheavecn高手能不能具体一点

用的单片机是 OTP的,只能烧一次啊.pheavecn高手能不能具体一点.
    我的想法是,需要知道这块OTP内部时钟频率,以此频率来调整我的程序,尽量保证程序运行时输出频率(49~50Hz)不能偏差太大.

网友D:
我想大概是这样子

空片读到的都是“1”,那么“nop”后面写全“1”,等你测试完频率后,在“nop”后面再烧入真正的程序。

网友E:
这样也够麻烦的

批量够你受的

网友B:
呵呵,是很麻烦,要核算一下人工跟一个晶振那个贵。

也可以试下下面这个方法(我构想的,没这么搞过):

不烧程序,只把振荡的熔丝烧成RC,可别加密。

然后接上R、C应该可以起振,测出频率,再修改程序,烧录。

不过我觉得这么搞人工可能高出晶振钱。而且得做一套工装。测频率->改程序自动化才行。

网友B:
也可以通过调节振荡电阻来调节频率呀。

烧好程序后,接标准电阻运行,测频率,就可以计算出一个振荡电阻值。
多准备几种电阻就行了。

网友E:
如果

假如,义隆公司给出烧写时序就可以很好完成。

;;;;;;;;;;;;;;;;;;;;;;;;
编程时,留些字节,用于多次烧写。

第一步,做个特殊烧写器,特殊烧写器把一般程序不加密烧好

第2步   特殊烧写器给芯片供电,测出你的单片机的频率输出脚的频率。
        计算出修正值,再烧到单片机中,再加密。
就可以了,
;;;;;;;;;;;;;;;;;;;;;;;;
 要emc配合你把烧写时序告诉你,可就难了。

我也在想有这样一天,同时编程引脚少点就更好了

网友E:
呵呵

楼主: EMC 单片机内部时钟的问题

EMC 单片机内部时钟的问题
    如何在不烧写程序的情况下,知道其内部校准后的频率,
    我的系统使用内部8M的频率,可实际读出来的内部时钟频率在7.7M~8.13M之间

10楼: 也可以通过调节振荡电阻来调节频率呀。

烧好程序后,接标准电阻运行,测频率,就可以计算出一个振荡电阻值。
多准备几种电阻就行了。

;;;;;;;;;;;;;;;;;;;;;;
1,楼主用的是不要电容,不要电阻,不要外部(晶)体的内部集成 8M震荡,
说的测出时钟频率在7.7M~8.13M,应该是通过测试一个事先编好程序的一个引脚的频率而计算出来的吧!

网友F:
随便说说

内部RC震荡么?那个是每个芯片烧出来都不同的
另外回 pheavecn 大侠
貌似EMC的 nop指令会烧断的,ADD A,@0xFF 指令才是全1代码哦

楼主为什么一定要精准的频率?
用来做时钟?不会吧 .... (用晶振做出来也不准了,不要说内部RC)
用来红外解码和无线解码也足够哦,
不需要校正了,直接用烧出来的那点点频率差异是没有影响的
(写解码程序的时候,将判断门限放宽一点就OK)
其他暂时想不到有什么对频率要求那么高的,楼主说说是做啥产品的吧 ^_^

网友B:
全内置RC是麻烦。

值得讨论。
关键是得自动化。否则人工降不下来。

网友E:
难道楼主做的与220有关?

网友C:
内部RC校正确实有此问题

原理和实现应该没有问题,可以做一个特殊的烧录器,先烧录,然后RUN测频,再查表把对应校正值写入指定位置。我手头有这东西的一个雏形。
这个东西估计义隆做一个完整的校正工具应该没有难度,据说这里面有个MicroChip的一个很难避开的专利,不知道义隆官方不去做是不是有此方面的原因。

网友C:
etual所述没错

EMC的 nop指令是全0,会烧断所有的bit的
ADD A,@0xFF 指令才是全1代码,而保留所有bit

网友E:
McuPlayer大侠有烧写时序吗?

义隆没做,更多是人手的问题,以及高层的重视问题。

比如软件仿真,就可以看出点什么...

网友C:
义隆的时序倒是有些资料

不过烧录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台系单片机尤甚。
我最近一直在做调试工具:软仿+硬仿,这两天正在折腾源代码上断点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