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MC单片机 指令周期问题

楼主(2007-09-17):
EMC单片机 指令周期问题
    EMC单片机一个指令周期有 4 和 2 两种时钟周期的选择,请问在做产品中,选用 4个Clock好?还是 2个Clock好点?
    比如,0.5us用4MHz 2个Clock好? 还是8MHz 4个Clock

网友A:
4个clock应该是为了兼容pic单片机

elan的芯片可以做到2个Clock,至于4clock应该是为了兼容pic单片机,要说0.5us用4MHz 2个Clock还是8MHz 4个Clock好,这2个都可以,我更喜欢用4MHz 2个Clock,频率低的话会比较稳定。

网友B:
各取所需而已

没有什么好不好的

网友C:
要选择就是烦呀。

抛个硬币看看。
我希望是4MHz/2clk

网友D:
用8M还是4M得看你板子所用场合

2楼说的也有道理,不一定是PIC,也可能是其他外围芯片

另外,是用8M还是用4M还涉及到EMI、EMC问题

网友B:
大烟囱也在熬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