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看汇编的时候 有些地方不懂 问问大家

楼主(2007-10-05):
看汇编的时候  有些地方不懂 问问大家

CHECK_BF:           判断LCD忙碌子程序
MOV LCD,#0FFH
CLR RS
setb RW
clr E
nop
SETB E
JB LCD.7,CHECK_BF    ---------- 这行是什么意思
RET

还有比如说

网友A:
JB LCD.7,CHECK_BF

老兄,应该是测试跳转吧!
JB LCD.7,CHECK_BF;;意思是LCD.7(应该是单片机的一个引脚)为1(测试1还是0要确认哈)的话,就跳转到CHECK_BF吧!

应该是51单片机的指令,查一下书应该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