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问单片机端口的问题

楼主(2007-10-21):
义隆EM78P153S说有些引脚可以定义为 内部上拉/漏级开路/内部下拉,如果都不设置,就是“一般i/o脚”。请问这里的一般io脚怎么理解?它的电路原理图怎样的呢?

谢谢~~

楼主:
它的电路原理图怎样的呢

我画了两个:下图A、B?或者是其它的?3x~~

网友A:
把大学课本翻出来,仔细复习

都10多年了我还记得,这是基础啊,一定要搞懂
A是CMOS,B是内部上拉的NMOS,至于再细节的问题,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B:
ELAN的中文资料经常会有不明不白的错误,尽量看英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