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我被f310单片机害惨了

楼主(2007-10-21):
我作了一个大动态的衰减器,因为怕各衰减档位不准确,所以加了矫正功能。当我将所有的衰件档位矫正好以后,下一次一加电,所有的矫正数据全布消失。求救各位大虾为小弟指点指点。

网友A:
F310是哪家的?

你吃过什么样的苦头?说出来,大家好避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网友B:
可以把数据存在flash里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就把数据存在flash里的,但下次开电的时候,flash里的数据都掉了,主程序没掉。开始怀疑是电源的原因,可后来用碱性电池供电,flash里的数据还是要掉。再后来,加电延时3秒后运行主程序和加载flash里的数据,但flash里的数据还是要掉。

网友C:
flash 的开发和工艺要求还是很高的,

tw的flash 比欧美的还是要差上一截,cn 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D(2007-11-22):
楼主到现在也没说到底是哪家的单片机

网友E:
似乎是C8051……

不过这个现象听上去更象LZ自己的设计问题……

网友F:
呵呵,你可以按照我的方法试试

我用过F350,也是要保存一些程序校准的数据,当时我是先在flash空间用KEIL C51的绝对定位,在一个扇区定义一个空的数组,总共512字节,这样的话,我后来在调试中发现下载程序不会把这个空间删除,原因不明,但是却是事实。

不是芯片害死你,能把你害死的只有你自己,即使是你的敌人要致你于死地,也是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