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最便宜的MCU

楼主(2007-11-12):
请问大家,哪家MCU最便宜?(相同性能下)
谢谢!

网友A:
SONIX,EMC

没有最便宜,只有最高性价比.

楼主:
SONIX,EMC

哦,谢谢了!
EMC我知道是义隆,SONIX是哪家?他们的MCU好买不?

网友B:
SONIX

SONIX 应该叫松翰吧?没用过他们的东西,不了解。

网友C:
合泰的也不错

合泰也算一份吧

网友D:
还有MDT的,比义隆更懒,开发工具就是机器码转换程序。

价格更低。

网友E:
HOLTEK可不便宜, 呵呵。 现在自称高档货。

网友F:
这些芯片做程序不方便啊

还要依赖仿真器,不知这类芯片有没有flash型的?
手头没仿真器,做些产品我就只好用at89s52的.

网友G(2007-12-16):
HOLTEK的MCU

我公司就是做HOTEK的MCU,其实说真的,价格方面除了几个型号外,几乎所有的MCU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H:
用Megawin的最便宜

8052兼容MCU
带ISP功能
256B +1024B RAM
32KB Flash ROM
30KB EEROM
6T or 12T mode selectable
(8-bit IO port) * 4
(16-bit timer) * 3
(15-bit Watch-Dog-Timer) * 1
UART * 1
Pass 6KV ESD Test
Class-A 1KV EFT
Less 30dB EMI
7 Year Data Retention
20K Data Endurance
Up to 48MHz O.P Frequency for 12T mode, 24MHz for 6T mode
 PQFP44 package
详细资料可以去www.megawin.com.tw下载
价格在*币11快上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a63c456d72960621325b9d3b8614ecfe.jhtml

网友I:
SONIX的应该性价比还是慢好的

据我所知,SONIX在做电子秤的行业方面,性能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有价格优势。主要在它上面性能好一点的要数富晶了,其他的没接触过。

网友J:
KB

如果说便宜,还是KB 的,真便宜啊,我做过的一种只有5毛多一片,功能还可以

网友K:
台湾这些PIC架构的都是抄Microchip的

  义隆,松翰,麦肯,合泰.......

网友A:
5毛多?

这么便宜?是裸片吧,还有4毛多的呢.

网友L(2014-06-03):
最便宜的单片机,SOP14,16,18,10,24,28,可以开发硬件和软件,最便宜的单片机MSOP10,最小封装,SOP6,单片机,内置AD,PWM,提供技术支持,提供程序开发服务,可以做移动电源,无线充电,小家电,工业控制,另有高压稳压芯片,DIP8,220V输入5V输出tengyuexinke.com

网友M:
stm8f101,stm8f103 1圆多,20个引脚,基本功能都有。。。

网友N:
松翰的便宜稳定啊,单机不单要便宜稳定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