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Proteus仿真NTC测温(义隆单片机)

楼主(2007-11-16):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做的EM78 VSM?

没发现PROTEUS有支持义隆,兄弟自己做的吗?
厉害!

楼主:
义隆的VSM是自己做的

但是现在的器件设定是TTL的,要改CMOS的。
另外义隆core的这个单片是随手定义的,P6是8个Output,P5是3个IO

这个可以跟我们开发的IDE联机调试,就像Keil+Proteus那样

楼主:
初步OK了,现附上:原理图+ASM文件+VSM模型

数码管闪动的两个字节分别是标准电阻和热敏电阻(用可调电阻模拟),充电循环次数。
通过这两个数查表,就可以测得温度。

P6是8个Output,P5是3个IO
目前这个版本只可运行CDS文件,不可以源代码级调试。

附件在本楼首层下载!

楼主:
看谁能猜对

示波器的两个波形是分别是P50和P52的波形
猜下为什么P50每隔一个负脉冲就有一个电容充电的波形?
我困惑了一个下午的,刚弄明白,可以踏实的吃晚饭了。

网友B:
多手注释了一下,楼主来看看俺猜的对不对?

PC    equ    0x02
kk    equ    0x08
LCDAddr    equ    0x0A
LCDDate    equ    0x0B
P5    equ    0x05
P6    equ    0x06
;;=================================================================================================
TestBegin:

Loop:
    mov    A,kk            ; 数码管显示
    mov    P6,A
    mov    A,@0xF0
    call    delay

    mov    A,@0xFB         ; 放电
    iow    P5
    clr    P5              ; P52为输出口,然后置低电平,可以非常快速的放电

    mov    A,@0x10         ; 延时一下保证充分放电
    call    delay

    mov    A,@0xFE         ; 切换P50口为输出口,准备充电(这个是参考用的标准电阻,一般用5环)
    iow    P5
    mov    A,@0x01         ; 置1,高电平,对电阻R1充电
    mov    P5,A
/*
不断的读端口,因为RC充电需要时间,所以不同电阻充电时间不同,这个就是普通端口测NTC的原理
不过这里我有问题问一下,如果这个过程发生中断怎么办?误差会相当的大
另外,KK只是一个 8位的计数器,如果计数溢出怎么办?
如果两次测试数据位于 255 两侧,例如,这次是 260 ,则因为溢出而重置为 5
而下一次测出为 250 ,那么这两个数据就“囧”了
*/
    clr    kk
LL:    jbc    P5,2
    jmp    Loop1
    inc    kk
    jmp    LL

Loop1:
    mov    A,kk            ; 数码管显示
    mov    P6,A
    mov    A,@0xF0
    call    delay

    mov    A,@0xFB         ; 放电,跟上面一样
    iow    P5
    clr    P5
    mov    A,@0x10
    call    delay

    mov    A,@0xFD         ; 这次轮到 P51 为输出口了,因为我们需要对代测电阻充电
    iow    P5
    mov    A,@0x03         ; P51高电平,RV 立刻充电,然而楼主顺便将P50也置1了,
                                ; 所以示波器会看到立刻变成高电平,而不是充电
    mov    P5,A

    clr    kk
LL1:
    jbc    P5,2            ; 跟上面一样,等待高电平,计数。
    jmp    Loop
    inc    kk
    jmp    LL1

delay:
    mov    kk,A
delay_L:
    djz    kk
    jmp    delay_L
    ret

网友B:
另外多口一下

0.1uF 的电解电容误差很大的。
建议用 104 或者 103 的独石电容,效果不错 ^_^
这个只是测试,实际用的话,后面还有很大堆乘法除法运算哦~~
另外
这个东西原理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郁闷的哦,用仿真器也能让你晕
几天,hoho~~

楼主:
确实有很多运算

我这里只是测了两个计数值,没有运算。

另,P50一个半方波一个充电波形的原因如下:
“顺便将P50也置1”在此之前把P50设置为Input,也就是高阻了。
P50实际不受单片机控制了,P50和P52通过R1相连,P50高阻后就跟随P52了,所以是充电的波形。
而P50输出的时候,波形与单片机的P50输出是一致的

网友C:
强人~~~不会加那个DLL.....

强人~~~我不会加那个DLL.....仿真不了

楼主:
直接仿真就可以了

DLL就在原理图的目录下,不用专门设定
不过,我是在Proteus6.9SP4下测试的

网友C:
怪不得,我是7.1版本的....

这版本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D:
PROTEUS就是好

好用啊~~谢谢提供

网友E(2007-12-21):
厉害啊

其他单片机也能这样做吗?

楼主:
是的

其它型号的单片机后续也可以支持

网友F(2008-02-28):
有位伙计编的一款单片机的dll在7.x下就行

只是不支持单步调试,不知道为什么支持地这么好?

郁闷,我以前编的一个简单的dll在7.x下都不行了。

不知道mcuplayer有没有解决?

网友G(2008-10-07):
怎么下载不下来呀?

网友H(2009-09-07):
请楼主提供下载,我这里下不了,我的email:hykiing311@126.com

网友H:
写错了email:hyking311@126.com
楼主有QQ吗?

楼主:
proteus的7.x的版本对以前的接口做了升级,并且不再Free Open
所以以前开发的模块现在都不能用了
我们也在跟proteus的官方做沟通,争取拿到接口的文档。

网友I(2009-11-12):
厲害!但我下載不到,老兄能給我發一份嗎?  jeogeldz@163.com

网友J(2009-12-17):
打扰一下LZ,能不能把附件重新上传,下载不了。

网友K(2010-08-19):
下载不了,希望LZ再共享下  chenfaqu@163.com

网友L(2010-10-15):
顶顶更健康  ;P

网友M(2010-12-28):
怎么下载后只是个baidu的图?

网友N:
怎么看不到附件?

网友O(2011-11-14):
ding,高手啊,我什么时候能学到这个程度啊

网友P(2012-02-02):
QQ邮箱401085469@qq.com   希望楼主把“原理图+ASM文件+VSM模型”给我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Q(2012-03-22):
867533350@qq.com, 希望楼主把“原理图+ASM文件+VSM模型”给我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R(2012-05-10):
哪位大哥能给小弟传一份“原理图+ASM文件+VSM模型”?谢谢了。623746822@qq.com

网友S(2012-08-06):
发给我一份,不胜感谢!mlmbcsz@163.com

网友T(2017-11-14):
下载不了请发QQ邮箱554818875@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