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elon的plus软件

楼主(2007-11-19):
我怎么在WicePlus软件中建个汇编文件?

楼主:
正好再问一下:.dt和.asm文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A:
DT文件就是ASM文件

确实不明白义隆为何定义一个DT文件。

楼主:
在一项目中能同时建.c和.asm文件吗?

网友A:
好像义隆目前不支持C和汇编混合

但是可以用嵌入式汇编的方式曲线解决

网友B:
呵呵,dt文件是不是有 data 的的含义呢?

人家用ASM,我也得有点自己的东西吧,哪怕是一个名字。

呵呵

;;;;;;;;;;;;;;;;;;;
菜单中 点新建文件 就可以了

楼主: 请教elon的plus软件

我怎么在WicePlus软件中建个汇编文件?

楼主:
谢谢,知道了

他的仿真器先得选择是C还是汇编模式,再建相关文件

网友C:
用dt可能是尽可能“远离”PIC,此地无银300两!

网友D:
asm 文件一样编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