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有否这样的可能?

楼主(2007-12-04):
     现在两个家公司共同开发一个51单片机的程序(首选汇编,其次C,放在同一个cpu里运行),互相不让对方知道代码,只是互相调用外部函数。然后都生成obj文件,最后再生成一个hex文件。请问有这样的可能吗?怎样做?或者其它方法。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不说具体,很难操作约

尽量描述你的本意才好判断

网友B:
不明白~~`

    不知道你的意思~

网友C:
你要明确

“互相不让对方知道代码”,指的是源代码还是目标代码

网友D:
如何调试?

没见过不需要调试的程序。。。
所以我认为不大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