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MC单片机查表问题

楼主(2007-12-05):
各位好,我有一个问题:我用的是EMC单片机查表时本来以前是可以正常查表的,可我加了一些程序(加的程序和这个查表程序无关)进去后他就乱了,跳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A:
EMC8BIT单片机从入门到精通之二:指令应用的误区与技巧

EMC8BIT单片机从入门到精通之二:指令应用的误区与技巧

EMC的基本指令语法,其实也就57/58条,如何变化折腾,就看各位的修行造化了。
但是,新手上路总容易进入一些误区,而老鸟们的一些技巧也值得借鉴。
废话少说,言归正传,且看匠人娓娓道来……

1.减法指令的误区

    之一:关于ACC

    EMC的减法指令有三条,如下:
        SUB A,R (R-A→A)
        SUB R,A (R-A→R)
        SUB A,K (K-A→A)
    需要注意的是,不论A的位置在前面还是后面,A都是减数,不是被减数.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想計算A-2的值,如果寫成:
        SUB A,@2
    其實是執行2-A

    解決方法如下:
        ADD A,@256-2 或
        ADD A,@254

    之二:关于CY

    一般来说,加/减法都会影响到进位标志CY.
    在其它一些单片机指令系统中,当减法发生借位时,CY=1,未发生借位时CY=0.
    如果你以为EMC的减法也是如此,哈哈,你就要吃药了!
    原来,在EMC的指令系统中.当减法发生借位时,CY=0,未发生借位时CY=1.
    如果不注意这点,很容易在一些运算或判断程序中留下BUG

2.查表(散转)指令的误区

    之一:关于"ADD R2,A"指令

    在EMC153/156的指令系统中,没有TBL指令(这一点要切记),当要查表时只好用"ADD R2,A"(或MOV R2,A)来代替
    但是使用"ADD R2,A"时要注意,这条指令只能改变PC指针的低8位(即256字节),高位其它位一律清零!
    所以使用"ADD R2,A"时必须保证整个表格都在ROM的每一页的前256字节区间内.(153/156只有一页)

    大表格的使用受到了限制,而且为了将表格"挤入"00H~FFH的ROM空间,程序的结构受到破坏.

    之二:关于"TBL"指令

    刚才说道,"ADD R2,A"指令使用的诸多不爽之处.
    为此,EMC在447/458及后续的芯片的指令系统中,增加了一条新指令----就是TBL指令.
    TBL是查表指令.号称可以放在程序的任何位置.
    但是且慢----
    TBL指令的使用也要注意如下:
    首先,表格不能跨页(每1024字节为一页(PAGE))
    其次,表格也不能跨"段"

    何为"段"?----"段"是匠人自定义的一个概念:将每一页分为4段,每一段256个字节(如:00H~FFH是一段,100H~1FFH又是一段)

    也就是说,每一个查表程序,除了TBL本身占用了一个字节以外表格长度必须<=255字节.而且整个查表程序必须在同一"段"内

    这个问题真是一个大大的陷阱!
    有时明明你的程序都已经调试好了,无意间调整了程序模块间的顺序或增加/减少了几条指令后,程序就不正常了.
    嘿嘿,检查你的LST文件吧,八成是TBL在做怪!

    另外,TBL还是没有解决大表格的查表问题,(只好象切豆腐一样,将大表格切成一个个小于255字节的小表格去查了)

3.关于“MOV R,R”指令

    这是一条很奇特的指令,首先,阁下不要误认这条指令,以为它是将一个寄存器的数据送到另一个寄存器中去。匠人开始接触EMC 8bit IC时,就曾经“中招”!后经过高手指点,方得解脱——我佛慈悲,呕米脱佛!

    看清楚了:"MOV R,R" 中的两个R是同一个寄存器,而它的动作是将寄存器的内容送到本身。

    如果你认为这是无意义的动作,那就大错特错了。

    按匠人的经验,这条指令至少有两个用处:

用处之一:判零

    此指令的用意在于它能影响Zero Flag,辨别寄存器的内容是否为零。

    如果要辨别某一个寄存器的值是否为零,一般我们会用
        MOV    A,R
        JBS    STTS,Z        ; R3,Zero Flag
    这两个指令,但是这会影响ACC原先的内容。若不要使用ACC,可能写成
        INC    R
        DEC    R
        JBS    STTS,Z
    这会用到三个指令。若使用MOV R,R的指令,不仅可达成相同功能,也可减少指令数目,可说是一举两得。
        MOV    R,R
        JBS    STTS,Z

用处之二:将I/O口的外部电平状态存入锁存器

    说到这里,要先介绍一下EMC的IO口特性了。
    EMC的IO口一般都是三态,可设置为    高阻(输入);或输出状态
    当IO口设置为输入状态时,只能“读”,不能“写”,CPU通过IO口直接“读”外部电平,如果这时发生“写”动作,则数据并不会输出,而是被存放到一个锁存器中,待到IO口变成输出状态时,再将锁存器中的数据送到IO口上。
    ——注意:在这里,源寄存器和目的寄存器虽然地址相同,但实质不是一回事了。(相当于一个门牌住着两户人家)

    假如有这么一条指令:MOV    R6,R6
    分析:先将R6口的外部电平状态读入,再送到R6的锁存器里。

    比如:R6口作电平翻转唤醒功能时,必须先将其外部电平保存到锁存器中
        MOV    R6,R6
    然后开启R6口电平翻转唤醒功能,当R6口状态与锁存器中发生变化时,即可触发相应中断。
    (R6的相应口必须设置为输入状态)

再次提醒,“ MOV R,R”指令 不能用作两个寄存器间送数用,如果要在两个寄存器间送数,一定要通过中介公司——ACC。

    如果想减轻写程序的劳累,那就把下面这段宏插入到你的程序中去:
        MOV     MACRO    REG1,REG2
            MOV    A,REG2
            MOV    REG1,A
        ENDM
    这样,当你写“MOV REG1,REG2”时,系统会自动帮你转化成两条指令:
            MOV    A,REG2
            MOV    REG1,A

    ——领悟了否?我佛慈悲,呕米脱佛!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349/archives/2005/404.html

网友B:
请检查是否有跨越Page的问题

网友C:
看LST文件呀

赞同楼上的,

跨页面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我把TABLE放到前面去了,
对了,第0页地址不是从00-3FF嘛,可我的程序总的才到122啊

网友D(2008-01-09):
匠人也在用emc单片机呀

网友E:
表格只能放在前256 行程序,如果放到后面的话,PC指针会跑

因为PC虽然说是 10位,但是用 ADD指令改变 PC值的时候,PC的最高两位自动清零,也就是只能寻址8位(256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