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M153P是1KROM还是512ROM

楼主(2007-12-13):
看到这个IC两个不同的介绍,书上写是512个字节,数据手册是1024,到底那个是准确的?

网友A:
看IC的后缀

看IC的后缀,EM78P153S是1024,EM78P153E是512的吧,我也只是看过早期的规格书,不过EM78P153S/N比较常见,如果价格可以用它好了,还用找512ROM的。

楼主:
...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B:
LZ要看资料哈

要学会看哈,153E也是1K的,这种问题看书很容易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