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M78P447定时器和看门狗怎么才可以让他们同时用?

楼主(2007-12-13):
EM78P447定时器和看门狗怎么才可以让他们同时用?

网友A:
谁说不能同时用?

仔细看看手册

TCC或WDT共用一个预分频器。也就是说预分频器要么分配给TCC,要么给WDT,二者必居其一。但是,TCC和WDT是可以同时用的

楼主:
TCC和WDT是可以同时用?

TCC或WDT共用一个预分频器。也就是说预分频器要么分配给TCC,要么给WDT,二者必居其一这我懂,可我看了手册也不太明白TCC和WDT是可以同时用的,程序匠人你可不可以说详细一点啊?谢谢!

网友A:
好吧,再解释一下

如果将预分频器分配给TCC,那么WDT就没有预分频了,也就是相当于1:1的分频。
如果将预分频器分配给WDT,那么TCC就没有预分频了,也就是相当于1:1的分频。

明白?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这样时间太短了,可不可以让他们的时间长一点啊
如果将预分频器分配给TCC,那么WDT就没有预分频了,也就是相当于1:1的分频,那他只有18MS了
如果将预分频器分配给WDT,那么TCC就没有预分频了,也就是相当于1:1的分频。

网友B:
随便说说

TCC 2clock ,128us 中断
这个不算短,如果解码的时候你还嫌这个长呢。
自己开个计数器计数就可以了。想要长时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