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c522,对mf1卡扣款时,如果是扣0款且钱包为负数,失败

楼主(2007-12-19):
   使用rc522,对mf1卡扣款时,如果是扣0款且钱包为负数,失败,同样的程序,在rc500上用没问题。
   扣0款为的是做钱包备份,按道理用restore--->transfer指令做也可以,但不成功,飞利浦的例程也没有用restore--->transfer指令做的,不知应该怎么做。
   请各位做过非接触卡片的高手指点一些,谢谢!

网友A(2008-02-26):
用这条命令非常危险

建议直接写卡,然后加CRC校验比较稳妥

网友B(2008-09-12):
我用mfrc522做了模块

1、资料上晶振要27.12M,可是我从引脚测得频率只有9M不知道为什么,是否正常?可是天线辐射出的载波是13.57M比较正常
2、我用示波器探头与探头的地接成环状,在天线上耦合的信号只有500mV,不管怎么调匹配都效果不是很好,我用周立功mrfc500模块的天线和匹配电路试,也是这样。哪方面的问题?
3、如果直接用示波器在天线输入点测信号,会有3V左右的载波。
4、我程序有问题吗?寻卡一直没反应
谢谢!

网友C(2011-01-04):
请教前辈们  我现在做RC522的时候 只能寻卡一次 当连续两次IDL寻卡时 第一次寻卡正确第二次寻卡后就返回错误
我考虑是寻卡后卡片进入halt状态 后面我吧第二次修改为ALL寻卡时任然返回错误 请大侠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