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义隆单片机内的id寄存器内容可以运行时读出吗?

楼主(2007-12-22):
(无正文)

网友A:
id寄存器,不清楚是什么,请解释一下

网友B:
ID不是寄存器,是独立的存储器

程序里面是无法读到的

楼主:
甭管叫什么了

单片机烧写的时候可以写入一个ID号,我在单片机程序里能读出来吗?用它做身份识别,向主机注册

网友B:
你说的是序号烧录的问题吧

这个其实是烧录在程序区域的,可以用查表指令,或者返回指令,读取然后使用。

网友A:
呵呵,哪个ID是不能读的。

不属于应用程序范围。

同样的,校验和代码也是不能被程序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