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M78P156问题~

楼主(2007-12-27):
问一个问题,希望高手们给个答复:

看过别人一个产品,用的是EM78P156的单片机,其中驱动数码管用的是74HC164,然后164的串行数据输入端也就是156的P62口竟然也用来检测按键,我来说说怎么接的线吧。

164的并行输出通过120的电阻接共阴数码管的各笔段,是动态扫描显示,串入口DSA、DSB一起接156的P62口,移位时钟是P63,然后有四个按键开关一端接在驱动数码管的电阻的笔段端(只用了四根),一端通过1K的电阻接到了156的P62也就是串行数据口上,想了好久没想明白他是怎么做到P62的输出不会被按键的状态影响的。

我的想法是不是P62作串行数据的时候送0和送1分别设为上拉和下拉,那驱动数码管的电平才不会通过导通的按键对数据造成影响吧。只是个人想法,因为EMC的片子只能写一次,所以还没写入程序验证,希望各位爱动脑的高手们给个指导,看这儿人都还是挺热心的。

补充:四个按键是分别接的四个笔段端,不是一起的接的。接线示意:

按键一端--1K电阻--P62--DSA+DSB

164并出Q--120电阻--数码管笔段+按键另一端

网友A:
还是画个图吧

网友B:
串转并+端口复用

网友C:
分时复用

扫描数码管的时候不检测按键。

检测按键是先关短公共端的三极管,然后通过164在Q4或Q5或Q6或Q7输出一个低电平,在通过p62口检测。
如要检测s1 ,那么Q4为低,Q5、Q6、Q7为高(P62口要配置上拉)
,这时检测P62口为低那就说明S1按下,检测其他口也一样。

楼主:
谢谢几位了~

串转并+复用这个很明显的,关键问题是怎么做到按键的状态不会影响P62的输出。这么来说吧:按键是随机的,按下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假如某时刻Q4输出为低,S1又被按下,那这时候如果P62上拉的话可以输出确定的高电平吗??如果下拉呢???反过来如果Q4=1,S1按下,如果P62下拉的话能输出0吗???所以关键问题是解决P62怎么不被按键状态干扰,否则如果常按按键的话数码管会灭的。我用51试过了。
大家再想想。谢谢先~

网友B:
检测按键的时间非常短

微妙级的,暂时关闭显示,凡人的眼睛看不出来的

网友D:
一直按着按键。数码管会工作正常吗?

一直按着按键。数码管会工作正常吗?

网友E:
不会,因为有电阻……

网友F:
如果你用定时中断的话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如果你用定时中断的话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G(2008-02-21):
可能会出现闪烁

这样做时,高亮度的LED可能会出现闪烁现象。

网友H:
好像EMC教材上就是这个例子。

楼主:
可以检测长按

把P62设置成上拉但禁止下拉的话,按键长按的话数码管也是不受影响的.

网友I:
是不是没有把数码管的阴极画出来

我想是这样:
   先把数码管阴极打开,送要显示的数据进164,送完数后P62已经变成低电平,这时无论你按哪个按键都不会影响数码管的显示(164有足够的驱动能力). 影响数码管的亮度的只能是P62有送数的瞬间(这时数据可能有高电平,通过按键上的电阻加到数码管),为了防止这一点,送数据的时候可以先把阴极关起来,送好数据后再打开.
   显示完成后(延迟一段时间),要检测按键的时候,同样先把数码管阴极关闭,
然后4个按键对应的口,送一个0,3个1,然后P62转成输入状态,假定它的上拉电阻
是100K,的话,很容易被0的那个按键拉成低电平.
   这个电路很绝.

网友I:
补充一点

没用过义隆的IC,不太清楚义隆的口是怎样的,如果用51的那种口,肯定会和7楼说的那样,如果用松翰的那种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J:
按键不能同时按下

网友K:
可以同时按下的

网友L:
IIC-CHINA展览会图片

学习了

楼主:
最后结论

其实电路有些出入,实际上只有一个电阻,如图:
实现上是每2ms扫描一位数码管,第4个2ms关闭所有显示,即置高数码管位选,此时检测按键,在P62上拉且禁止下拉的时候是可以实现长按闪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