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如何重复利用OTP单片机?

楼主(2008-01-11):
网上好多人都说义隆的单片机可以重复烧写,我用的是DWTR8K的烧录器,应该怎样操作呢?当我再次烧写时总是提示出错,而读出的代码还是原来的。请高人指导一下。

网友A:
就是将FF变成0

不能任意写,看机器码。可以将FF变成0。
加入群来吧24815378

楼主:
谢谢

谢谢你的回答!可是,不管怎样,第二次写入后,再度出来的代码应该跟第一次读出的代码应该是不一样的,如果一样就证明没写进去。我就是两次读出的代码都一样,还提示出错。我想是不是DWTR要先查空,是空片才进行写入?请问谈的元用的是什么编程器?

网友A:
一样的编程器

首先不能加密烧写。

如果你想将0变为1,当然要报错了,如果编程器发现代码不一样,报错就不再烧写,所以代码没变。

要对比你二次修改的代码部分

楼主:
谢谢

谢谢!原来是这样,看来是每写一个字节就校验一次。

网友B:
紫外线擦除...

网友C:
OTP

没有封胶的OTP,可以用紫外灯擦除,不一定成功。
实际OTP也是 EPROM的。

网友D:
哈哈~~~没量的产品死活都不要用OTP~~~

网友E:
OTP价格便宜

但是FLASH的价格也在下降,正在挤兑OTP的市场空间

网友F:
EMC单片机实现多次烧录的办法

一般来说,EMC的OTP类型芯片是只能进行一次烧录的。但是如果在第一次烧录时,某一位为被烧为“1”,则该位可以再次被烧录成“0”;反之,如果已经被烧录成“0”了,则无法再次烧录成“1”。由此,有人发现了以下**中介绍的这种多次烧录OTP芯片的方法。

在EMC单片机中,“ADD A,@0xFF”的机器码为全1。在下面这篇**中,介绍的是用“ADD A,@0xFF”指令来预填,方便下次的改写。其实,还有更方便的办法:

文中提到的办法如下

    ORG    0X000
    ADD    A,@0XFF
    ADD    A,@0XFF
    ADD    A,@0XFF
    ADD    A,@0XFF
    ADD    A,@0XFF
    ADD    A,@0XFF
    ADD    A,@0XFF
MAIN1:

其实,可以改写成下面的程序,达到的效果和前面的方法是一样一样一样样的。

    ORG    0X000
    ORG    0X007            ;注意这条ORG定义
MAIN1:

另外,还有一种办法,是可以用NOP指令覆盖擦除原来的程序。因为NOP指令的机器码是全0。也就是说,任何指令都可以用NOP指令来擦除。如果灵活利用,也可以实现多次烧录的目的。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补充一下,关于这种方法,如果用于学习,确实可以节省一些芯片。但是如果在正式工作中采用这种方法,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会比省下的芯片价值更多,有点得不偿失的味道。因此,匠人个人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毕竟现在EMC的芯片已经够便宜的了,而时间和精力才是更宝贵。

下文为网上装载**,供网友参考:

ADD A,@0xFF的妙用

EMC的单片机全部是OTP的,开发时只能使用仿真器,但很多情况下,仿真器并不能仿真实际的运行环境,如工作电压为3.3V左右、测试系统的功耗、测试系统的稳定性、测试ADC、DAC、看门狗使用等,如果使用仿真器会根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别,只有烧片子才能测试到实际结果,这样一次试验下来,如果运气不好,可能需要浪费10~20个芯片,造成很大的浪费。
  要有效使用ADD A,@0xFF这条指令,需要对单片机系统编程进行一些分析,从仿真结果(包含硬件仿真器)根实际芯片运行的差异方面分析程序,可以把程序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算法级程序和硬件级程序。
  算法级程序:指与硬件无关的程序,如加减乘除算法,控制算法等,总之不涉及硬件单元的操作,这些程序由于其硬件无关性,使用仿真器和芯片结果肯定相同。
  硬件级程序:与硬件相关的程序,如WDT、计数器、端口、中断、休眠、唤醒等等,特别是WDT、中断、休眠、唤醒等需要在芯片上才能测试出实际的结果,比如测试休眠状态的功耗,用仿真器无论如何是试验不出来的。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有效使用ADD A,@0xFF可以将一个芯片当作数片使用,甚至可以到数十片,原理如下:
  EMC单片机写烧写的过程实际就是将为1的熔丝位熔断成为0,即可以从1写为0,但不能从0到1,ADD A,@0xFF的机器码刚好是0x1FFF,全为1。例程如下:
  第一次编程代码如下:
    ORG    0X000
    ADD    A,@0XFF
    ADD    A,@0XFF
    ADD    A,@0XFF
    ADD    A,@0XFF
    ADD    A,@0XFF
    ADD    A,@0XFF
    ADD    A,@0XFF
MAIN1:
    ...
    ...
    JMP    MAIN1
  如果MAIN1程序运行结果不能达到预期目标,需要修改程序,假定为MAIN2。修改后代码如下:

    ORG    0X000
    ADD    A,@0XFF
    ADD    A,@0XFF
    ADD    A,@0XFF
    ADD    A,@0XFF
    ADD    A,@0XFF
    ADD    A,@0XFF
    JMP    MAIN2
MAIN1:
    ...
    ...
    JMP    MAIN1

MAIN2:
    ...
    ...
    JMP    MAIN2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349/archives/2006/32427.html

网友G(2008-02-13):
厉害!这都可以!

网友D:
哈哈~~~匠人说的俺早年就在12c508上实现的OTP二次写入技术

不过俺用的是xor.记得加密后只能读出前几十个字节,这样想改写序列码
就将bin码读出改写后再写入.
因为空的都是0xff,所以可以写入非0xff的值.

这种"技术"任何EPROM都可实现~~~
FLASH也是如此~~~这样就可在不擦写的情况下进行"二次写入"~~~

没什么厉害的~~~

网友F:
hotpower迟来的爱

匠人去年发的帖,你今年才回?

网友D:
倒塌了~~~楼主可今年发的帖呀~~~

网友F:
算农历,别算阳历

引用 网友D:
国产单片机 ←返回版面

14楼: 倒塌了~~~楼主可今年发的帖呀~~~

网友H:
r

俺用的都是flash的,图个方便。

网友I:
OTP成本太高

网友J(2008-03-14):
謝謝10樓的講解

Thanks  !  10楼: EMC单片机实现多次烧录的办法

网友K:
IIC-CHINA展览会搜集的资料

谢谢,学习了,好资料

网友L:
IC

内部结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