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MCU烧录器都需要哪些功能?

楼主(2008-01-20):
最近在帮一个客户规划OTP烧录器,大家给些建议。
当然,不是做通用的烧录器,是此IC厂商自家系列OTP单片机。

网友A:
呵呵,说哈

1.权限,不同权限可做不同的操作
2.可直接修改HEX(权限)
3.统计功能(总数,坏片数,本次烧写成功数)
4.编程选项可保存。
5.与外部可通讯
6.可以设定某些字节自动增加
其他

网友B:
烧录器

那要看什么品牌的IC,不同品牌的IC用的烧录器都不一样,像我们麦肯MDT用的就是我们自己的。

楼主:
当然了

这个客户是做IC的,跟MDT是同行

网友C:
有一个功能请加进去.

就是可以设定每次烧录的片数,到了那么多就停止.这一点很有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应该是Design House的吧

很多设计外包,不收开发费,而是每片加费,于是产生了定量烧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