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推荐一款带AD单片机。关键是速度要快。

楼主(2008-02-16):
我要测量200KHZ的正弦波的峰值。

网友A:
如果确定是标准正弦波,那么慢速的 A/D 和 慢速的 MCU 就能测

楼主:
确定是正弦波。但是我用仿真器,每次都回来的数都不一样

shiaf有什么方法吗?望提示一下。
是哪里出问题了呢?我是这样考虑的 我是采用指令周期是1us的单片机。每次读回来的值都不一样。12bit的AD。后9位数在变化。

网友A:
建议前面加 RMS-TRUE 转换电路。

什么叫每次读回来的值都不一样?每次读到的是正弦波的瞬时值,当然不一样。你要做交流采样,那就要用算法才能算出有效值。

楼主:
shiaf:请问你的邮箱是shiaf@tom.com吗

我发我的原理图给你 帮我看看。在读AD时候我有一个判断,应该说对于正弦波每次读AD的时刻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读回来的数应该不变啊(也许是我的判断条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