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到**流,你就知道了

楼主(2008-02-17):
PAGE0 .
PAGE1.

BANK0
BANK1.

等这指令,在程序上是怎么应用的啊.什么时候需要BANK0.或PAGE0 ,又什么时候需要用上BANK1,或PAGE1的呢?哪位大虾能指导一下呢?可以用260来打举个例子呢?

网友A:
无能为力

我也没用过,无能为力哈~~

网友B:
看你的程序猜测应该是义隆的芯片

义隆的芯片有2类,一类是有PAGE指令的,一类是没有Page指令的
没有Page指令的,PAGE使用宏的方式实现的,写程序的时候也很方便

至于BANK,你就举一反二吧,比举一反三容易

网友C:
如下

PAGE 一般是对程序存储器空间的描述 :FLASH OTP ROM

BANK 一般是对数据存储器空间的描述 :RAM

网友D:
到**流,你就知道了

如果不会你来21IC骂我

群:24815378

网友E:
呵呵

我想这位朋友真正想了解的是为什么要划分BANK,什么时候要用到BANK.
其实划分BANK主要是因为单片机受总线带宽的限制,有一定的寻址空间,超过这个空间就要用到另外的寄存器来扩展寻址空间.
假设带宽为12位,则2的12次方为4096,即4K,当空间大于4K时,就要用到额外的寄存器来扩展带宽,如用BANK这个寄存器,这样,就相当于把带宽扩展为13位.

ROM,RAM都是这样的道理.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能不能解答这位朋友的问题.

网友F:
呵呵 ,我也没用过啊

网友D:
6楼说 的好

打个比方:

寄存器 比做 姓名,

BANK 就好比地址,BANK 1 就好比 北京 ,BANK 0 就好比 上海。

上海的张伟 与 北京的张伟

楼主:
再问一下.

不知0x10 to 0x1f这16个寄存器.是怎么分配空间的呢?是否在每个page时都可以访问到的呢?有点不明这个..

网友B:
是的,每个Page都有这几个地址

网友D:
0x10与 0x1f是独一无2的,

叫张伟 你得说北京的张伟,还是上海的张伟,

0X10好比南京,0X11好比天津,都独一的,什么时候都可以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