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feeling单片机8P53

楼主(2008-02-27):
据说feeling单片机也是台湾的,现在我需要支持它的烧录,但找不到相关的技术资料。
feeling的网址也找不到。在8P53的datasheet中也没有提供烧录的时序与接口说明,有人了解这个品牌吗?

网友A:
下面是feeling的网址

http://www.feeling-tech.com.tw/km-master/front/bin/home.phtml

楼主:
多谢彬哥!!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太感谢了。。。。

楼主:
网站上的资料太少

郁闷

网友B:
台产和陆产的单片机一般烧录时序都不Open

其中原因是批次差异的考量,还有安全因素。

楼主:
理解

也问过他们的代理,说不公开,再想其它办法吧,呵呵,难不倒的。

网友B:
注意潜在风险

台产和陆产单片机,同型号不同的批次,烧录的时序有差异,比如编程时间有的10us就够了,有的要20us以上.
我现在已经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我有客户就是国产芯片厂家

欧美芯片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所以敢于很大方的Open出来.
所以说国产单片机任重道远

网友C:
有点疑问。

厂家不公布烧写时序的原因:编程时间有的10us就够了,有的要20us以上.

那么请问厂家的编程器能区分? 如果厂家能,  那么我们用户就不能?
                             如果厂家不能,那么我们用户就一定不能?
;;;;;;;;;;;;;;;;;;;;;;;;;;;;;;;;;
厂家不公布烧写时序,说是为了保证烧写率。

疑问:
 烧坏的芯片能换不?能换的话,我把坏片(程序不完整的)也给厂家,说是烧坏的,厂家干不干?

这样的话,烧坏的芯片肯定就是不能换的。

结论,一般烧坏的片子基本得客户消化了。
;;;;;;;;;;;;;;;;;;;;;
假如厂家公布烧写时序

如果用户需要自己编程,自己做特定编程器,做的好的自己用。做不好的,用

户要么放弃,要么

承受后果。
;;;;;;;;;;;;;;;;;;;;;;;
厂家不 公布 烧写时序 的理由:赚钱,安全。

别的理由基本难说服人
;;;;;;;;;;;;;;;;;;;;;;;

引用 网友D:
国产单片机 ←返回版面

7楼: 注意潜在风险

台产和陆产单片机,同型号不同的批次,烧录的时序有差异,比如编程时间有的10us就够了,有的要20us以上.
我现在已经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我有客户就是国产芯片厂家

欧美芯片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所以敢于很大方的Open出来.
所以说国产单片机任重道远”

网友E(2010-10-27):
本人正在用它替代SON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