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PT2257的应用

楼主(2008-03-01):
ov, ST, TE, COM, AN
5.1 2声道音量控制芯片PT2257工作原理
5.1.1概述与特点
PT2257 是由CMOS 技术制造而成的2 声道音量控制芯片,只有8 个脚位,采用I2C 总线控制接口,具备0~-79dB 的衰减范围,低噪声,高立体声分离度及使用极少的周边元件,是21世纪AV 视听产品必备的极佳音量控制元件。
特色:
  衰减率:0~-79dB,1dB/每级。
  工作电压范围4~9V。
  低噪声,S/N>100dB(A-Weighting)。
  高立体声分离度>88dB。
  需求极少的周边元件。
  二声道输出。
  DIP 与SOP 型式包装。
应用:
  AV 环绕视呼音响、汽车音响、mini-compo电脑周边多媒体喇叭、其他音响相关的应用。
;******************************************************************
;Project :
;Client  :
;Create  :
;Data    :2007-12-13
;Version :V0.0;
;Description:
;******************************************************************
;=============>>>>>>>><<<<<<<<=================
INCLUDE "F:ProjectInclude FileEM78P156.INC"
;Defined the TEMP register
VOL_MAIN       EQU    0X10;
VOL_FRO        EQU    0X11;
VOL_CEN        EQU    0X12;
VOL_SUB        EQU    0X13;
VOL_SUR        EQU    0X14;
;-----------------------------------------------
STATE          EQU    0X15;
    F_POWER    EQU    0;
    F_MUTE     EQU    1;
    F_ERROR    EQU    3;
    F_REML     EQU    4;
ADJ            EQU    0X16;
    F_FRO      EQU    0;
    F_CEN      EQU    1;
    F_SUR      EQU    2;
    F_SUB      EQU    3;
    F_MAIN     EQU    4;

NEW_KEY        EQU    0X17;
OLD_KEY        EQU    0X18;
LST_KEY        EQU    0X19;

KREM           EQU    0X1A;
    K_MASU     EQU    0;
    K_MASD     EQU    1;

KCOM           EQU    0X1B;
    K_MUTE     EQU    0;
    K_AUX      EQU    1;
    K_FM       EQU    2;
    K_RESET      EQU    3;
    K_INPUT      EQU   4;
    K_SCAN       EQU    5;

T_8MS          EQU    0X1E;
T_120MS        EQU    0X1F;
C_WIDTH        EQU    0X20;
T_REML         EQU    0X21;

T_3S           EQU    0X23;

X0             EQU    0X24;
X1             EQU    0X25;
Y0             EQU    0X26;
Y1             EQU    0X27;
I              EQU    0X29;
J              EQU    0X2A;
STATE_BUF      EQU    0X2B;
ACC_BUF        EQU    0X2C;

TIME           EQU    0X2D;
    F_120MS    EQU    0;
    F_500MS    EQU    1;
    F_DISP     EQU    2;
    F_SCAN     EQU    3;
    F_FLASH    EQU    4;
    F_END      EQU    5;

R_BIT          EQU    0X2E;
T_FLASH        EQU    0X30;
    B_FLASH0   EQU    3;
    B_FLASH1   EQU    6;
    B_FLASH2   EQU    7;
T_PRES         EQU    0X31;
BAK_KEY0       EQU    0X32;
BAK_KEY1       EQU    0X33;

DSP_BUF0       EQU    0X34;
    L_PLAY     EQU    1;
    L_STBY     EQU    0;

R_INPUT        EQU    0X35;
    B_AUX     EQU    0;
    B_FM     EQU     1;
T_TRIGGER      EQU    0X36
;=============>>>>>>>><<<<<<<<=================
;Defined the I/O Port
PCON           EQU     6;
    P_4052A    EQU     2;
    P_4052B    EQU     3;
PPT            EQU     5;
    P_SCL      EQU    2;
    P_SDA      EQU     3;
PFM           EQU    6;
     P_SCAN      EQU     0;
     P_REST       EQU    1;
PRMT           EQU     6;
    P_REC      EQU     7;

PKEY           EQU     6;
PLED           EQU    5;
;=============>>>>>>>><<<<<<<<=================
;Defined the TEMP data

INI_P5        EQU    0B00000000;
INI_P6        EQU    0B11111100;
IO_P5         EQU    0B00000000;
IO_P6         EQU    0B11110000;
;******************************************
;PT2257 channels address
;PT2257    Channel Number
ADDR_2257   EQU    0X88;

CH_LH   EQU     0xB0;
CH_LL   EQU     0xA0;
CH_RH   EQU     0x30;0X00;0XA0;0X20;
CH_RL   EQU     0x20;0X10;0XB0;0X30;
CH_MH   EQU     0XE0;0x00;
CH_ML   EQU     0XD0;0x10;

INI_VOL     EQU    39;24;34

MIN_MAIN    EQU    79;
MIN_VOL     EQU    79;
INI_MAIN    EQU    34;

V_120MS     EQU    15;
V_3S        EQU    100;
V_NONEKEY   EQU    0XFF;
V_TRIGGER      EQU    35;
;----------------------------------------------
;IR Remote Code

CHECK_CODEL    EQU    0X03;
CHECK_CODEH    EQU    0XFC;

VALUE_AUX      EQU    0XFF
VALUE_FM       EQU    0XF1
VALUE_MUTE     EQU    0XFE;
VALUE_MASU     EQU    0XF3;
VALUE_MASD     EQU    0XF6;
VALUE_RESET    EQU    0XF9;
VALUE_SCAN     EQU    0XEB;

;--------------------------------
VPLAN_MUTE       EQU    0B01111111;
VPLAN_INPUT      EQU    0B11011111;
VPLAN_VOLU       EQU    0B11101111;
VPLAN_VOLD       EQU    0B10111111;
;=============>>>>>>>><<<<<<<<=================
        ORG    0X3FF;
        JMP    START;
        ORG    0X000;
        JMP    START;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ORG     0X008;
        MOV     ACC_BUF,A;
        SWAP    ACC_BUF;
        SWAPA   STATUS;
        MOV     STATE_BUF,A;
        JMP     INTERRUPT;
;=============>>>>>>>><<<<<<<<=================
INI_RAM:
        MOV    A, @0X10;
        MOV    FSR, A;
L_CLEAR:
        CLR    INDF;
        INC    FSR;
        MOV    A, FSR;
        AND    A, @0X3F;
        XOR    A, @0X3F;
        JBS    STATUS, Z;
        JMP    L_CLEAR;
;---------------------------------
;Ram loading the initial value
        MOV    A, @INI_MAIN;
        MOV    VOL_MAIN, A;
        BS     R_INPUT, B_AUX;;
        BS     STATE, F_POWER;
        RET;
;=============>>>>>>>><<<<<<<<=================
INI_PORT:
        MOV    A, @INI_P5;
        MOV    PORT5, A;
        MOV    A, @INI_P6;
        MOV    PORT6, A;

        MOV    A, @IO_P5;
        IOW    PORT5;
        MOV    A, @IO_P6;
        IOW    PORT6;
        MOV    A, @0X80
        IOW    IOCE;
;---------------------------------
;Set I/O Port Initial state
        BC     PCON, P_4052A;
        BC     PCON, P_4052B;
        RET;
;=============>>>>>>>><<<<<<<<=================
INI_INT:
        DISI;
        CLR    INTF;
        MOV    A, @0X05;
        CONTW;                1:64 To TCC
        MOV    A, @0X01;
        IOW    INTC;          Enable the TCC interrupt;
        ENI;
        RET;
;=============>>>>>>>><<<<<<<<=================
INI_PT2257:
        CALL   DLY05S;
        MOV    A,  @0XFF;;
        MOV    Y0, A;
        MOV    A,  @0X78;
        MOV    Y1,A;
        CALL   PT2257;
        JBS    STATE, F_ERROR;
        JMP    PT_NEXT;
        CALL   DLY05S;
        MOV    A,  @0XFF;
        MOV    Y0, A;
        MOV    A,  @0X78;
        MOV    Y1,A;
        CALL   PT2257;
PT_NEXT:
        CALL   LOAD_MAIN;
        RET;
;=============>>>>>>>><<<<<<<<=================
;=============>>>>>>>><<<<<<<<=================
START:
        WDTC;
        CALL    INI_RAM;
        CALL    INI_PORT;
        CALL    INI_INT;
        CALL    INI_PT2257;
        CALL    DLY05S;
        CALL    DLY05S;
MAIN:
        WDTC;
        CALL    REMOTE;
        CALL    DISPLAY;
        CALL    KEY_SCAN;
        JBS     STATE, F_POWER;
        JMP     MAIN;
        CALL    COMM_MUTE;
        JBC     STATE, F_MUTE;
        JMP     MAIN;
        CALL    COMM_INPUT
        CALL    COMM_AUX;
        CALL    COMM_FM
        CALL    COMM_SCAN
        CALL    COMM_RESET
        CALL    COMM_MU;
        CALL    COMM_MD;
        JMP     MAIN;
;=============>>>>>>>><<<<<<<<=================
COMM_MUTE:
        JBS     KCOM,  K_MUTE;
        RET;
        BC      KCOM,  K_MUTE;
        JBS     STATE, F_MUTE;
        JMP     MUTE_ON;
MUTE_OFF:
        BC      STATE, F_MUTE;
        CLR     KCOM;
        CLR     KREM;
        MOV     A, @0X78;
        MOV     Y0,A;
        CLR     Y1;
        CALL    PT2257;
        RET;
;=================================================
MUTE_ON:
        BS      STATE, F_MUTE;
        CLR     T_FLASH;
        MOV     A, @0X79;
        MOV     Y0,A;
        CLR     Y1;
        CALL    PT2257;
        RET;
;=============>>>>>>>><<<<<<<<=================
COMM_INPUT:
        JBS    KCOM, K_INPUT;
        RET;
        BC     KCOM, K_INPUT;
;----------------------------------------------
        BC     STATUS, C;
        RLC    R_INPUT;
        MOV    A,@0X03
        AND    R_INPUT,A
        JBC    STATUS, Z;
        BS     R_INPUT,B_AUX;
INPUT_SELECT:
        JBC    R_INPUT, B_FM;
        JMP    SHIFT_FM;
        JMP    SHIFT_AUX
;**************************************
COMM_AUX:
        JBS    KCOM, K_AUX;
        RET;
        BC     KCOM, K_AUX;
        CLR    R_INPUT;
        BS     R_INPUT,B_AUX;
SHIFT_AUX:
        BC     PCON,P_4052A;
        BC     PCON,P_4052B;
        RET;
;<<<<<<<<<<<<<<<<<<<<<<<<<<<<<<<<<<<<<<<<<<
COMM_FM:
        JBS    KCOM, K_FM;
        RET;
        BC     KCOM, K_FM;
        CLR    R_INPUT;
        BS     R_INPUT,B_FM;
SHIFT_FM:
        BS    PCON,P_4052A;
        BS    PCON,P_4052B;
        RET;
;===========>>>>>>>>>>>>>><<<<<<<<<<<<============
COMM_SCAN:
        JBS    KCOM, K_SCAN;
        RET;
        BC     KCOM, K_SCAN;

        JBC    R_INPUT,B_AUX;
        RET;
        CLR    T_TRIGGER;
        BS     PFM, P_SCAN;
        BC     PFM, P_REST;
        RET;
;===========>>>>>>>>>>>>>><<<<<<<<<<<<============
COMM_RESET:
        JBS    KCOM, K_RESET;
        RET;
        BC     KCOM, K_RESET;

        JBC    R_INPUT,B_AUX;
        RET;
        CLR    T_TRIGGER;
        BC     PFM, P_SCAN;
        BS     PFM, P_REST;
        RET;
;=================>>>>>>>>>>>>>>>>>>>================
COMM_MU:
        JBS    KREM, K_MASU;
        RET;
        BC     KREM, K_MASU;
        CALL     CLEAR_FLAG;
        BS         ADJ,F_MAIN;
A_MU:
        MOV    A, VOL_MAIN;
        JBS    STATUS, Z;
        DEC    VOL_MAIN;
        JBC    STATUS, Z;
        BS    TIME, F_END;
LOAD_MAIN:
        MOV    A, VOL_MAIN;;
        CALL    HTD;
        MOV    A, X0;
        AND    A, @0XF;
        OR     A, @CH_LL;
        MOV    Y1,A;

        SWAPA  X0;
        AND    A, @0XF;
        OR     A, @CH_LH;
        MOV    Y0,A;
        CALL    PT2257;

        MOV     A,X0;
        AND    A, @0XF;
        OR     A, @CH_RL;
        MOV    Y1,A;

        SWAPA  X0;
        AND    A, @0XF;
        OR     A, @CH_RH;
        MOV    Y0,A;
        CALL    PT2257;
        RET;
;================================================
CLEAR_FLAG:
        CLR    T_3S;
        CLR    ADJ;
        BS     TIME, F_FLASH;
        BC     TIME, F_END;
        RET;
;=============>>>>>>>><<<<<<<<=================
COMM_MD:
        JBS    KREM, K_MASD;
        RET;
        BC     KREM, K_MASD;
        CALL   CLEAR_FLAG;
        BS     ADJ,F_MAIN;
A_MD:
        INC    VOL_MAIN;
        MOV    A, VOL_MAIN;
        SUB    A, @MIN_VOL;
        MOV    A, @MIN_VOL;
        JBS    STATUS, C;
        MOV    VOL_MAIN, A;
;================================================
        JBS    STATUS, C;
        BS     TIME, F_END;
        JMP   LOAD_MAIN;
;=============>>>>>>>><<<<<<<<=================
REMOTE:
        JBS    PRMT, P_REC;
        JMP    START_REC;
;----------------------------
        JBS    TIME, F_120MS;
        RET;
        BC     TIME, F_120MS;
        BC     STATE,F_REML;
        BC     TIME, F_500MS;
        RET;
;-------------------------------------------------
START_REC:
        WDTC;
        CLR C_WIDTH;
L_REC_LOW:
        JBC PRMT, P_REC;
        JMP REC_NEXT_LOW;
        CALL DLY01MS;
        INC C_WIDTH;
        MOV A, @120;
        SUB A, C_WIDTH;
        JBS STATUS, C;
        JMP L_REC_LOW;
        CLR C_WIDTH;
        RET;
;-----------------------------
REC_NEXT_LOW:
        MOV A, @60;
        SUB A, C_WIDTH;
        JBC STATUS,C;
        JMP REC_HIG;
        CLR C_WIDTH;
        RET;
REC_HIG:
        CLR C_WIDTH;
L_REC_HIG:
        JBS PRMT,P_REC;
        JMP START_CODE;
        CALL DLY01MS;
        INC C_WIDTH;
        MOV A, @55;
        SUB A, C_WIDTH;
        JBS STATUS,C;
        JMP L_REC_HIG;
        CLR C_WIDTH;
        RET;
;-------------------------------------------
START_CODE:
        MOV A, @35;
        SUB A, C_WIDTH;
        JBC STATUS,C;
        JMP REC_DATA;

        MOV A, @15;
        SUB A, C_WIDTH;
        JBC STATUS,C;
        JMP REC_END;
        CLR C_WIDTH;
        RET;
;---------------RECEIVED DATA----------------
REC_DATA:
        CLR C_WIDTH;
        MOV A,@32;
        MOV J,A;
L_REC_DATA_LOW:
        JBC PRMT,P_REC;
        JMP REC_DATA_HIG;
        CALL DLY01MS;
        INC C_WIDTH;
        MOV A,@10;
        SUB A,C_WIDTH;
        JBS STATUS,C;
        JMP L_REC_DATA_LOW;
        CLR C_WIDTH;
        RET;
;--------------------------
REC_DATA_HIG:
        CLR C_WIDTH;
L_REC_DATA_HIG:
        JBS PRMT,P_REC;
        JMP REC_NEXT_BIT;
        CALL DLY01MS;
        INC C_WIDTH;
        MOV A,@23;
        SUB A,C_WIDTH;
        JBS STATUS,C;
        JMP L_REC_DATA_HIG;
        CLR C_WIDTH;
        RET;
;---------------------------
REC_NEXT_BIT:
        MOV A, @12;
        SUB A, C_WIDTH;
        RRC X0;
        RRC X1;
        RRC Y0;
        RRC Y1;
        CLR C_WIDTH;
        DJZ J;
        JMP L_REC_DATA_LOW;
;---------------Remote Code check-----------------
        MOV A, @CHECK_CODEL;
        XOR A,Y1;
        JBS STATUS,Z;
        RET;
        MOV A, @CHECK_CODEH;;
        XOR A,Y0;
        JBS STATUS,Z;
        RET;
        COMA X1;
        XOR A,X0;
        JBS STATUS,Z;
        RET;
;-------------------------------------------------;
        MOV    A, @VALUE_MUTE;
        XOR    A, X0;
        JBC    STATUS, Z;
        BS     KCOM, K_MUTE;

        MOV    A, @VALUE_RESET;
        XOR    A, X0;
        JBC    STATUS, Z;
        BS     KCOM, K_RESET;

        MOV    A, @VALUE_SCAN;
        XOR    A, X0;
        JBC    STATUS,Z;
        BS     KCOM, K_SCAN;

        MOV    A, @VALUE_MASU;
        XOR    A, X0;
        JBC    STATUS, Z;
        BS     KREM, K_MASU;

        MOV    A, @VALUE_MASD;
        XOR    A, X0;
        JBC    STATUS, Z;
        BS     KREM, K_MASD;

        MOV    A, @VALUE_AUX;
        XOR    A, X0;
        JBC    STATUS, Z;
        BS     KCOM, K_AUX;

        MOV    A,@VALUE_FM;
        XOR    A, X0;
        JBC    STATUS, Z;
        BS     KCOM, K_FM;

        MOV    A, KREM;
        MOV    BAK_KEY0, A;
        MOV    A, KCOM;
        AND    A, @0B11000000;
        MOV    BAK_KEY1, A;

        BS    STATE, F_REML;
        BC    TIME, F_120MS;
        CLR    T_120MS;
        CLR    T_REML;
        RET;
;-------------------------------------------
REC_END:
        CLR   T_120MS;
        BC    TIME, F_120MS;
        JBS   STATE, F_REML;
        RET;
        JBC   TIME,  F_500MS;
        JMP   REC_L;
        INC   T_REML;
        JBS   T_REML, 3;
        RET;
        BS    TIME, F_500MS;

REC_L:
        MOV    A, BAK_KEY0;
        MOV    KREM, A;
        MOV    A, BAK_KEY1;
        MOV    KCOM, A;
        RET;
;=============>>>>>>>><<<<<<<<=================
DLY01MS:
        WDTC;
        MOV    A, @50
        MOV    I, A
L_DLY01MS:
        NOP;
        DJZ    I;
        JMP    L_DLY01MS
        RET
;=============>>>>>>>><<<<<<<<=================
DLY05S:
        MOV    A,    @200;
        MOV    I,    A;
L_DLY0:
        WDTC;
        MOV    A,    @250;
        MOV    J,    A;
L_DLY1:
        JMP    $+1;
        JMP    $+1;
        JMP    $+1;
        JMP    $+1;
        JMP    $+1;
        JMP    $+1;
        JMP    $+1;
        JMP    $+1;
        NOP
        DJZ    J;
        JMP    L_DLY1;
        DJZ    I;
        JMP    L_DLY0;
        RET;
;=============>>>>>>>><<<<<<<<=================
DLY15US:
        MOV    A,    @5;
        MOV    I,    A;
L_15US:
        JMP    $+1;
        JMP    $+1;
        JMP    $+1;
        DJZ    I;
        JMP    L_15US;
        RET;
;=============>>>>>>>><<<<<<<<=================
PT2257:
        BS    PPT, P_SCL;
        BS    PPT, P_SDA;
        CALL  DLY15US;
        BC    PPT, P_SDA;
        CALL  DLY15US;
        BC    PPT, P_SCL;

        MOV    A,  @ADDR_2257;
        MOV    X1, A;
        CALL   SEND_DATA;

        MOV    A,  Y0;
        MOV    X1, A;
        CALL   SEND_DATA;

        MOV    A,  Y1;
        JBC    STATUS, Z;
        JMP    STOPBIT;
        MOV    X1, A;
        CALL   SEND_DATA;
STOPBIT:
        BC     PPT, P_SDA;
        CALL   DLY15US;
        BS     PPT, P_SCL;
        CALL   DLY15US;
        BS     PPT, P_SDA;
        RET;

SEND_DATA:
        MOV    A,    @8;
        MOV    I,    A;
L_SEND:
        BC    PPT, P_SCL;
        RLC   X1;
        JBS   STATUS, C;
        BC    PPT, P_SDA;
        JBC   STATUS, C;
        BS    PPT, P_SDA;
        JMP   $+1;
        JMP   $+1;
        BS    PPT, P_SCL;
        JMP   $+1;
        JMP   $+1;
        DJZ   I;
        JMP   L_SEND;

        BC     PPT,  P_SCL
        IOR    PPT;
        MOV    R_BIT, A;
        BS     R_BIT, P_SDA;
        MOV    A,    R_BIT;
        IOW    PPT;
;        BC     PPT,  P_SCL;
        JMP    $+1;
        JMP    $+1;
        BS     PPT,  P_SCL;
        BC     STATE,F_ERROR;
        JBC    PPT,  P_SDA;
        BS     STATE,F_ERROR;

        BC     PPT,   P_SCL;
        BC     PPT,   P_SDA;
        BC     R_BIT, P_SDA;
        MOV    A,    R_BIT;
        IOW    PPT;
        RET;
;----------->>>>>>>>><<<<<<<<---------------
HTD:
        MOV    Y0, A;
        CLR    X0;
L_HTD:
        MOV    A, @10;
        SUB    A, Y0;
        JBS    STATUS, C;
        JMP    HTD_EXIT;
        INC    X0;
        MOV    Y0, A;
        JMP    L_HTD;
HTD_EXIT:
        SWAP   X0;
        MOV    A, Y0;
        OR     A, X0;
        MOV    X0, A;
        RET;
;==============>>>>>>>><<<<<<<<==================
;-------------------------------------------------
;==============>>>>>>>><<<<<<<<==================
DISPLAY:
        JBS    TIME, F_DISP;
        RET;
        BC     TIME, F_DISP;
;-------------------------------------------------
DISP_INTI:

        MOV    A,@0XFC;
        AND     PLED,A;
        MOV    A,@0X00;
        MOV    DSP_BUF0,A;
;-------------------------------------------------
DISP_START:
        JBC    STATE, F_POWER;
        JMP    DISP_POWON;
DISP_POWOFF:
        JBC     T_FLASH,B_FLASH2;
        BS     DSP_BUF0,L_STBY;
        JMP    DISP_LOAD;
DISP_POWON:
        BS    DSP_BUF0,L_PLAY;
        JBS    STATE, F_MUTE;
        JMP    DISP_ADJUST;
        JBC    T_FLASH,B_FLASH1;
        BS     DSP_BUF0,L_STBY;

;-------------------------------------------------
DISP_ADJUST:
        JBC    TIME, F_END;
        JMP    DISP_LOAD
        JBS    TIME, F_FLASH;
        JMP    DISP_LOAD
        JBS    T_FLASH,B_FLASH0;
        BC      DSP_BUF0,L_PLAY;
;***************************************************
DISP_LOAD:
        MOV    A, DSP_BUF0;
        OR    PLED, A;
        RET
;------------------------------------------------
;------------------------------------------------
 KEY_SCAN:
        JBS    TIME, F_SCAN;
        RET;
        BC     TIME, F_S

网友A(2013-10-16):
请问PT2257这个芯片,将声音调到最大,正常,将声音调笑,就会出现尖叫音,请问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