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3个IO口检6个按键,头都想大了...

楼主(2008-03-07):
3个IO口,可以设置成输入,输出,有上拉,不允许加其他元件,6个按键,要求检测有那些按被按下(有可能吗),有好主意的请给个建议,先谢了.

网友A:
参考图

参考原理图

网友B:
不考虑多键同时按就没问题,否则不可能

网友C:
的确困难,键盘是否独立也不知道。

网友D:
应该不可能吧

没必要这样吧

楼主:
XWJ说的对.

不考虑多键同时按的情况是可以的.某些多键也可以检测,但不是所有多键都可以检测. 例如:SW1,SW3,SW4同时按下的时候,则KEY0,KEY1,KEY2被短路,则其他的键是无法检测的.

网友E(2010-01-04):
不许加元器件,这个只能用三角按键接法了。

网友C:
这 老兄将翻箱子了啊

网友F:
2^3=8;
要是串扩,...

网友G:
上面的那个图可以实现的

网友H:
这个软件不难写的 主要是你要采用多次检测的算法就简单

网友I:
为什么不允许加外部元件。
首先要考虑稳定性。

网友J:
一个IO接两个按键。利用线间电容做。MCU输出高,然后读低。输出低然后读高。

网友K:
可以实现的,3个IO不仅可以检测6个按键,8个、9个甚至更多也没问题,采用RC充放电时间来检测。

网友L:
恩,支持2楼,5楼!

网友M(2010-02-22):
14楼的,不要光说不做啊,放个原理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J:
14楼说得没错,跟做RC测温一样。先把电容充满,然后测试放电时间

网友N:
还可以用AD做。

网友O:
是啊,用带AD的单片机做,应该可以做的

网友P:
三角阵检测

网友Q:
是可以的,矩阵三个,三个I/O分别到地 三个,总共6个,这个很简单。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R:
可以.
IO1 +KEY1+->()二级管+IO2
IO1 +KEY2+->()二级管+IO3
IO2 +KEY3+->()二级管+IO1
IO2 +KEY4+->()二级管+IO3
IO3 +KEY5+->()二级管+IO1
IO3 +KEY6+->()二级管+IO2

IO1,IO2,IO3下拉,让其中之一高电平,判断其余两有否高电平,有则有按键按下.

网友S(2010-04-13):
高手说下什么事三角阵检测

网友T:
从排列组合的角度考虑 2的3次幂为8  每次用2个io口一起检测

网友U:
大家好!我公司是专业制作高精密电路板的,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何生,QQ:411152161  TEL:13417407047

楼主:
都说了,不能加零件,看来你们都不是做玩具这行当的。把头想大了,想出这个电路,行不行各位请发表高见。

网友V(2010-07-05):
加个74LS165不就可以了

网友W:
终于找到有用的了!我也被这个难题难住了!现在心里有数了!

网友X(2010-10-19):
都说了,不能加零件,看来你们都不是做玩具这行当的。把头想大了,想出这个电路,行不行各位请发表高见。 22485
引用 楼主:

pfpf!做玩具的,够抠门的。呵呵

网友Y(2011-01-07):
低端产品,加个电容都唧唧歪歪……

网友Z:
用一个AD的管脚,一切OK;;;;

网友AA:
28楼正解,

网友AB(2011-03-27):
5楼和28楼的图是一样的。

有3个按键不能唤醒mcu。

网友AC:
不可能,再NB的人都不可能,不加其它元件.

当然特殊情况下是可以了,比如你的系统有一个以上个小于AD参考值的电压,这样可以用AD做

网友AD:
如果你的IO有AD转换,N个按键都行

网友AE:
这个在消费电子产品中用的比较多,以前做计算器的时候用的比较多!

网友AF(2011-09-21):
输入有上拉,双刀按键,简单实现。

网友AG:
丢,用 A/D还需要三口嘛

网友AH:
太简单了,梯形键盘,外加一条VDD或者VSS就实现。

网友AI:
3个IO,非ADC,我记得可以检测21个键盘, 印象中。

百度中输入: 3个IO 21键

结果比我**中的还牛,有22个键盘,甚至26个键,还有程序可参考。

网友AJ(2012-04-12):
用AD,RC充放电做,只是能检测的状态多,问题是接按键的话怎么接呢?现在说的是按键控制,用三个IO哦!

网友AK:
回复 楼主:

没上拉感觉不稳,不过,stc的51和AT的51单片机好像可以,i/o口输出1就可以输入,也就成了稳定地被上拉了。。。。。。

网友AL:
用5楼图就可以了,软件也很容易。

网友AM:
5楼的sw1 sw2 怎么检测  感觉上应该放在key2上接上拉 再有三角检测是不是三角接法里面套个星星接法,中间接地,求指教

网友AN:
如果用多核的单片机可以的, 全部都按了,也可以检测, 试想下,几个I/O可以同时同刻工作,这个就是多核的意义了,如果有朋友有兴趣可以探讨下。13510985925@163.com

网友AO(2012-05-12):
看此帖有收获。5楼和28楼同理。

网友AP(2012-08-08):
加二极管,可以做到七个口

网友AL:
回复 楼主:
有些MCU有内部上下拉电阻 ,可用5楼图去电阻,但同一IO不能同时按下,可跟其它IO行成组合鍵

楼主:
没留意,真被57楼说中了。不能同时按是肯定的。

网友AQ:
A/D IO可以做的不之6个

网友AR:
用带AD的单片机做,一个I/O口,N个按健

网友R:
每线都用下拉电阻,然后两线之间接串上二击管的按键两组,两组二级管方向不同。共使用三个下拉电阻,6个二极管,6个按键。OK。程序怎么搞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AS(2012-09-10):
各位,请在把题看目看清楚些再发表意见!

网友AT:
看你用啥芯片了,如果是 MC10P801那太容易了,直接三角键电路就完事。

网友:
如果不存在多个按键同时按下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28楼是没有重复按键的正解

网友AU(2013-01-14):
引用 网友A:
参考原理图

此图,请问SW1和SW2怎么区别检测?

网友AJ:
是呀,一个是用RC充放电的方式做,一个是用AD做,用AD的方式做简单些,再多的按键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