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推荐一个电话解码芯片,谢谢

楼主(2008-03-17):
  简单的那种,只要有接电话,挂断功能即可,
有fsk 解码也可。
谢谢!

网友A:
如果只要“只要有接电话,挂断功能即可”

则不需要解码芯片,解码芯片的目的是用来解码来电显示的(CID)

网友A:
中颖的CID是软硬结合的

对成本和性能综合把握,我看过资料,但是没有用过

网友B:
呵呵

McuPlayer兄弟知识真广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