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ICE 153仿真器的menmory检查

楼主(2008-03-17):
E8-ICE仿真器没有连接em78p153时,在check ic memory时,不管后面的code option set如何设置,总是出现Error D001 the ICE memory is error.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谢谢!!!

网友A:
到群里24815378讨论吧

网友B:
试着用其它的上板对ICE做下测试

如果仍然如此,可能是板上的SRAM坏了

网友A:
解决要一些办法的,坏的可能为0.1%

是电脑 ,软件 仿真器的  兼容问题

网友C:
可能是并口线的问题哦

可能是并口线的问题哦 我以前碰到过 还有可能是仿真器内部的menmory坏了哦

网友B:
看楼上

说不准Microsoft也搞8bit MC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