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ICE仿真时的供电问题

楼主(2008-03-18):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哪家的仿真器?

仅供参考:一般是用5V的,而且有电流限制。

网友B:
看的出,你用的153。

可以的,

 用软件选择目标板由ICE供电还是外加5伏。

  当外加电压不为5伏时,请不要选择用ICE给目标板供电。以免2个电压打架。
另外如果目标板的电流比较大,请用 外加电压。一般以200MA左右为分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