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mc78p459的AD转换的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08-03-24):
我现在要用到AD转换,也就是P60口的模拟电平要转换为数字信号,平均0.25V一个档次,一共16个档次,现在采用5V为参考电压,其中有两点疑问,
1.IOCA0的第0与第1位是控制转换时间的,是否表示AD转换的范畴就是这一小段时间内且转换结果就只有一个值?
2.emc78p459的GCOM/IOC90寄存器是控制增益,是不是就是这个寄存器设置最**电平的?

网友A:
欢迎加入群讨论24815378

1。快慢选择
2。不增益,假如AD结果为2,增益4倍,结果为8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发言

经楼上一解释,反而有点迷糊了,假如输入恒为0.5V,参考电压是5V,增益4倍,那AD转换结果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