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想请问一下,在用单片机仿真器的几点疑问

楼主(2008-03-25):
把程序烧录到单片机仿真芯片上后:
1.是不是可以把芯片直接插电路板上
2.是不是要连接着E8-ice,接上电源后再把芯片插电路板上
3.是不是可以连接着E8—ice,接上电源,连着电脑后把芯片插电路板上以随时观察程序运行情况

或者是以上情况皆不可以,仿真器只能连着电脑上观察

楼主:
补充问一个问题(关于中断)

我在程序中(458)
mov a,0x01
iow iocf0 ;开TCC中断
eni
然后下面做个循环程序。
当TCC,也就是R1的值超过FF时,在仿真器上无法进入中断吗?
还是我这做法本来就是错的?

网友A:
呵呵

1、仿真器不需要烧录
2、仿真器是用一个能与PC通讯的盒子替代原来的芯片

楼主:
谢谢楼上,

我已经购买了E8-ice仿真器,那盒子,不是还有一条线连着一个芯片的吗,我的意思是那个芯片是不是有上面的那几种用**

网友B:
仿真器的插头有20个脚。

每个脚连到你板子上芯片的位置就可以了。

EM78P458仿真可以中断。注意中断地址。

TCC中断的话,你还要把TCC设为内部指令记数。

问问题要说什么片子,458有很多的。虽然我知道你用EM78P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