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义隆8K烧录器,怎么烧不了153S

楼主(2008-03-25):
安装的是DWriterVer8软件,在选项里面没有找到EM78P153S, 安装DWRITERVer5.2,可以选择153,单打开文件后提示不支持153S,或者
提示跳线不对,没有锁紧.BIBI一直响.

烧录器是8K烧录器,里面的IC是8K工业级IC.跳线就是插在153S/E的那
一排,没错. 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装那一个版本的驱动程序?第一次用EMC
单片机,希望知道的同仁指点一下.

相关下载

网友A:
用 8K 商规 版IC就可以烧录了. 联系代理商弄一个吧

网友B:
义隆烧录器问题

义隆烧录器烧录时最好能下载最新版本软件,可到义隆网站下载,我这里也有。烧录器现在已升级到最新8K版本了。

烧录要注意两个问题:

1、跳线选择

打开烧录器背面后,可看到有几排COM,不同型号应选择不同的COM,板子那里写有提示的,把跳线插到相应的COM上就可以了。

2、母片选择

如烧录的芯片为商业级,则烧录器母片应为商规。反之就要工业级的母片。同样打开烧录器背面后就可以看到母片。母片可以从插座上拔起。如果没有相对应的母片,可向当地代理要,一般烧录器都会配有商规和工规两种母片。

希望能帮到你的忙。
如还有什么问题请联系我,小弟是做义隆代理的。
黄生,13728781655

网友C:
这么说吧

DWriter的控制器是EM78P447,义隆这么多年的升级,早把ROM Size放满了。
为了support新的IC,不得不再额外增加程序,于是分成工规和商规,各用一颗447放Firmware。

网友D:
而且以前写这个程序的工程师也早离开emc了

所以对以前的程序也不敢大改

网友E:
楼上,是这样吗?

呵呵,447的主控程序很难?

网友C:
pcbomb说得有道理

不过,你小心义隆告你“泄露商业机密”,哈哈

网友E:
呵呵,447的程序很难,晕,不见得吧

网友F:
447的程序不难,难的是继任者改前任的程序

另外,447的ROM空间已写满了,所以,才要整出商规和工规这些花头精

网友G(2010-10-15):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义隆单片机的A级代理商,对于刚开始使用义隆单片机的朋友来说是会碰到很多小问题的,遇到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找我。欢迎与大家一起交流学习!QQ:9928244,TEL:18664227881,王生。

网友E(2013-01-02):
你2年一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