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问有人做过em78p159直接驱动液晶吗?

楼主(2008-03-30):
请问有人做过em78p159直接驱动液晶吗?
我想用em78p159直接驱动液晶,液晶是4COM,7SEG的,请问用em78p159能直接驱动这样的液晶吗?
谢谢!!!

网友A:
RE:

我以前用EM78P459直接驱动过LCD。

网友B:
直接驱动的?

应该很麻烦的把?我现在就在做一产品就是直接驱动的,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和LED数码管一点都不一样.楼上的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C:
去合泰的官网找资料

原来在那里看到过介绍的,有原理图和程序。程序是合泰的汇编,不过和EMC的指令差不多。

网友D:
仔细看LCD的波形图,很多东西就理解了

网友E(2008-04-30):
可以的,

有足够的IO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