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用单片机直接驱动液晶的问题

楼主(2008-03-30):
请问用单片机I/O直接驱动液晶有哪些方面是难点?
4个com,7个seg的LCD,是不是用11个I/O口就可以驱动了?
谢谢!!!

网友A:
难!

你的LCD bais=多少?

网友B:
可以

有一点难度

网友C:
没啥难度

1/2bias没啥难度,很简单

网友D:
搞得那么复杂做什么,

那些带LCD的单片机不是没市场了么?

是不是要我给你推荐带LCD 驱动的FLASH单片机,????

加我QQ告诉你!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E:
还不如直接选用带LCD的MCU

还不如直接选用带LCD的MCU,价格不会差多少.用I/O模拟效果不会很好.